[家电] 一次山寨红白机的鼓捣

楼主(2020-03-09):
也有在论坛中刷到几个大神折腾红白机,年前打扫卫生时从家中老人手里抢救回来的儿时山寨红白机,彼时称之谓“学习机”,最近花了点时间整理了下过程,决定分享到这里。看在上面还带有一张FC游戏卡的份上,打算捣腾一下,怀念一下儿时的美好时光。

好在有一个手柄,但接口肯定不是用在这个机器上面的。一个指针式山寨万用表,表盘玻璃碎,凑合能用。

型号LM-1803 广东珠海的山寨红白机厂家生产日期2001/12/16,已经18年了。那时差不多小学毕业,正是玩游戏的黄金年龄啊!

当年练习也没少下功夫,字符都磨掉了些,为后续的五笔入门打下基础。说实话,键盘手感极差,指法练习的时候经常有键按不下去,儿时的手指按得生疼。让人哭笑不得的质量体验,但确实也充实了自己童年。并不是说山寨不好,但一分钱一分货,它们存在是有一定原因滴。

以前有大把的FC游戏卡,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橡皮擦擦了下下,应该还行。

从上面元件的放置方式和用的材料可以看出,这绝对是个精减各种成本的主儿,能省的基本上没有得多,三极管4颗S9018、一颗S8050稳压,LDO稳压都没有。键盘是没指望再用起来了,只
能看看游戏还能不能玩儿。不出意外的,这个典型的2片式牛屎架构,心里不禁觉得这货可能没希望了。算上FC卡上的那砣牛屎,就是三核结构。主板和接口板的连接排线因时间久远老化了,直接断了,线材变得很脆。想办法给重新焊了回去,用原装电源9V上电灯亮。感觉似乎还有生机,遂接上电视AV接口当真出来了图像。测试了RF输出端口,同样也有输出,看来关键部件功能正常。

效果比起AV输出确实差些。然后改了供电部分电路,原装电源是变压器的,效率低不说,输出标称直流9V/500mA,实测13V多,变态的是接口是外正内负。干脆割了接口板上的供电线路,跳回常规的9V开关电源供电。那个时代开关电源技术还不成熟,但现在开关电源烂大街了。电源部分怕电解电容失效,找了点陶瓷电容给并联上,减少电源噪声。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游戏机还没有手柄啊。上面图里看到了手柄接口是典型的大号15PIN接口,但现有的那个手柄是USB接口,需要查一些资料理一下线序。经过了解,
P1号手柄接口有5个信号P1D0,CK1,OUT,+5,GND;
P2号手柄接口有7个信号P2D0,P2D3,P2D4,CK2,OUT,+5,GND;
P2手柄稍微复杂点,可以外接遥控枪、鼠标等,貌似资料显示加上P1最多可支持4个手柄同时玩。没办法只有一个手柄,就随便改一下吧。

借用Altium里面现有的封装意会一下吧,两个接口均为15PIN,多余的引脚请无视之。视图方向,沿着插入手柄的方向从外向里看。

拆开手上的USB手柄,里面同时对应5根信号线,对应USB接口的外壳和接口上的4个触点。用万用表跑了一下线路,不难找出5根线GND,DATA,CK,LOCK,+5。开始动手……

到此为此,鼓捣结束。岁月无情,且行且珍惜!!!

上机视频有,但不知道咋传啊

美女镇楼

(全文完)

网友A:
为什么USB手柄不是标准USB 这种手柄一般都是可以接电脑的

网友B:
对啊 为什么长大以后对这些游戏 没啥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USB手柄不是标准USB 这种手柄一般都是可以接电脑的

不能接电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 为什么长大以后对这些游戏 没啥兴趣

可能马赛克效果体验差

网友(2022-07-18):
啊,为什么不在机器背后开孔焊接USB呢?这样感觉把机器破坏了耶

网友C:
这种手柄其实也是fc的  就是用的usb接口  我的便携dvd机上配的就是这样的手柄 usb口的  接电脑没反应的

网友D:
如果只是想体验fc游戏的话,手机都可装模拟器,游戏文件也特别多,不像小时候就那么几个游戏卡

网友:
这个可以使用5伏直接供电的,找到稳压后的端口输入即可,以前用7805改过,可以长时间不死机。

网友E:
当年买来主要是给小孩学习五笔输入,自己也玩起了游戏。

网友:
楼主的折腾精神,令我汗颜。早就成了古董文物的红白机,还花这么大的精力鼓捣,也对,重要的是成就感,而不是值不值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手柄其实也是fc的  就是用的usb接口  我的便携dvd机上配的就是这样的手柄 usb口的  接电脑没反应的 ...

正解。手柄确实是DVD上的,记得当时有俩,只保留下来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想体验fc游戏的话,手机都可装模拟器,游戏文件也特别多,不像小时候就那么几个游戏卡 ...

小米的安卓电视盒装retroarch玩着也很hig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年买来主要是给小孩学习五笔输入,自己也玩起了游戏。

对的。我就是用此机完成的五笔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