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拆台服务器 DELL PowerEdge R620

楼主(2020-03-09):
简单拆个服务器

网友:
看到了不少AVC4056对转风扇,以前好像在太平洋看到过把万转风扇拆掉,然后换几个8到12厘米静音风扇,有些风扇线得需要有转速信号PWM等才能过自检。

网友:
内存竟然只剩一根了。。。

网友:
DELL的服务器还是可以的,不过我还是喜欢IBM .

网友:
似乎这个外观造型的有点年头了

网友:
内。。。。内存呢?怎么孤零零的

网友:
最后一代支持2003的服务器

网友:
这个系统的还装过RHEL的系统,应该带RAI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