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修宋DM前雾灯

楼主(2020-03-09):
去年被一个大奔MM强吻了一下车头,送回娘家做了整型,看外观手术还是挺成功的,就没去检查其它的。

2019年的最后一天(年29),下班回家路上,等红绿灯时忘了关右转灯(当时开的自动灯光,近光灯亮了,开右转时右雾灯同时亮),前面交J铁骑叔叔非常礼貌地挥手致意。咱开车几年来第一次啊!心情那是一个激动,手抖脚抖地靠边停车,接下来按照标准程序交证。
蜀黍查完证件,问我是不是改大灯了?是不是开远光了?我很莫名啊!我这穷酸样,像是玩灯的人吗?再说了,顶个锅盖头也配不上那花几千大米的灯啊!赶紧否认,蜀黍也不废话,拉我去车头看。还真是,很刺眼,和开远光差不多少,关掉转向就好了。试了一下单开雾灯,右灯指天、左灯指地。赶紧和蜀黍说刚修过,没注意看灯,没想到蜀黍信了,让我尽快送回娘家修修。

年三十,赶快去4S店,人家很爽快,承认了,但放假了,没人修,年后来早啊!

回家想想,过年不能不用啊!自已修吧!
方向打偏,拆卡扣拆螺丝,打开挡泥板,灯上三个螺丝拆下就拿出来了,对了后面线束先拆下来。

右边的也这样,卡好装回去再调上下角度,搞定。

看来4S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相信。曝一下吧!深圳BYD龙南

网友:
改灯不,大兄弟!改氙气灯不是挺好的,我在江西,车在湖北买的,现在车被物业扣小区不让出门,哎。天天看着门口的车我蛋疼,我去年撞了逆行的摩托车,保险杠右前掉点漆,但尴尬的是,右前架子有点位移变形右大灯歪了,真尴尬。另外告诉你的洗电磁阀的密码:上次,不踩刹车,按两下启动键(不用太快,第一下,多媒体通电,第二下,仪表通电),踩刹车,挂N/P挡来回切换5次,仪表上就会显示,清洗电磁阀。大概1分钟清洗完成。注意!!!!!清洗电磁阀只能在混动运动模式下D档,油和电量充足的情况下,深踩油门急加速时,感觉到,转速上升快,但轮速(也就是加速不够猛烈)上的慢或者明显感觉发动机在空转,离合在打滑时候用!其他时候慎用,否则会出现顿挫感和各种不平顺感觉,一般来说急加速几次,或者混动运动开久了,离合就会有点打滑,那时候才能洗,正常的情况下不能去洗电磁阀。另外不要在混动运动模式下等红灯时候挂N档,来回切换多了,会造成TCU保险丝烧毁,还有就是那天你把离合器开坏了,记得要让他们吧防冻液接住,这个车没有防冻液排放口,大概有8升防冻液,向厂家索赔,厂家只给1.5升的,还有冷媒两瓶。浪费掉了就是浪费掉了!有些4S用完防冻液后不一定会补给你的,离合片一定会坏!要抬发动机才能拆下,回装时候里面有很多的铆钉卡子(我 的技工全部漏了),还有一些螺丝必须要按维修手册规定扭矩装(技工给我装的时候直接强行拧的),不然噪音通透,我一开始离合好的,车非常安静,现在各种噪音进入车里,像交响乐!离合没坏前,一开始混动经济连发动机启动(有点火启动,很安静的地方仔细听才能听见,也有惯性带动,这个啥时候都听不见)都听不见,现在混动经济点火启动声音非常明显,混动运动冷车启动像坐在了柴油车里,太蛋疼了,拆过之后没按规定扭矩回装螺丝,和隔音板就这尿性的,甚至雨天轮子压雨水的声音都能听的非常清楚。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哈哈哈

网友A:
宋DM是宋大妈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宋DM是宋大妈的意思吗?

对,也可以叫宋大妹

网友(2020-04-18):
车友前来支持

网友(2024-03-22):
这个车前机舱装满,换个近光灯都要拆护板,刚出来的时候4s小哥都不知道怎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