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折腾路由器,小路由器塞进86暗盒

楼主(2020-03-09):
房子不大,但是墙面都有钢筋,路由器2.4G信号基本覆盖全房,去年买个浴霸,支持WiFi,可以远程开关,但是浴室安装位置收不到WiFi,拆机看了,印刷天线,不知道怎么加强信号接收能力。
找出一个闲置的百兆口双频路由,装洗脸盆下边,用5G信号无线桥接,浴霸可以有WiFi了,带来的问题就是有时手机在客厅,连接的就是次路由,体验不佳。
主卧网口在床尾,房子小加路由碍事,家里还一个穿尿不湿的各种花样搞破坏,根本惹不起。
86面板路由AP就是天价,买不起,某天逛论坛发现有人买个20多元的双频水晶路由塞暗盒里边,都准备下单了想起自己有个迅捷150M的小路由,于是就有了改造的想法

网友A:
撸个K3吧,什么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个K3吧,什么都是浮云

K3漏油,现在用的K2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撸个K3吧,什么都是浮云

浴霸不都装集成扣板里嘛,信号被屏蔽了,接受信号不好,LZ家全屋2.4G能覆盖,那换主路由估计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浴霸不都装集成扣板里嘛,信号被屏蔽了,接受信号不好,LZ家全屋2.4G能覆盖,那换主路由估计还是不行。 ...

浴霸总要漏出来啊,下边是塑料面板,浴室在房子角落,可能也是浴霸WiFi功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浴霸不都装集成扣板里嘛,信号被屏蔽了,接受信号不好,LZ家全屋2.4G能覆盖,那换主路由估计还是不行。 ...

我也没打算换主路由

网友C:
洗澡开浴霸要带个手机遥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澡开浴霸要带个手机遥控开?

设置温度需要用手机,接入了米家,有时远程看看家里有没有停电,有没有断网,有这功能别浪费,以前在主卧躺床上只有十几M的网速,现在30多M了

网友D:
哈哈,楼主这是要上天的节奏

网友E:
楼主,路由器供电直接接到电容两脚的对吧?

网友F:
有线电视的同轴可以做集中供电,我家就是这么接的,12V大概将到11.75这样,损耗不大,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墙里断了,光猫箱子里面同轴应该是拧一起的,有的懒得装修工人不给拧,就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路由器供电直接接到电容两脚的对吧?

是的,直接接电容,原来的5V电路已拆除,拆下来的都留着,还可以恢复,不过咸鱼20元包邮可以买到,恢复不恢复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楼主这是要上天的节奏

折腾无止境

网友G:
1456c 接打印机直接能用?不用设置?我也有1456c 不过我就单纯当个千兆光猫用了(桥接),里面系统是电信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线电视的同轴可以做集中供电,我家就是这么接的,12V大概将到11.75这样,损耗不大,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墙里 ...

没带万用表回家,具体原因未知,反正小孩在卧室说不亮,同轴线也不好接线,放弃,网线供电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1456c 接打印机直接能用?不用设置?我也有1456c 不过我就单纯当个千兆光猫用了(桥接),里面系统是电信界 ...

光猫路由模式,没有试过桥接。光猫接上打印机,进管理页面,关闭共享鉴权,电脑设置网络打印机就行,使用起来和打印机直连电脑一样

网友H:
去浴室边玩手机边洗澡?还是浴室太大,手机支持ip68防水?羡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去浴室边玩手机边洗澡?还是浴室太大,手机支持ip68防水?羡慕中。。。

设置温度需要用手机,接入了米家,不用加APP。手机确实是防水的,可以泡水

楼主:
好多网友都在纠结浴室用手机,这只是其一,加路由主卧网络体验更好,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