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24P排线接触不良,已解决

楼主(2020-03-09):
HP6910p,昨天拿出来给风扇清灰上油,现在开机不再是飞机起飞了,悲催的是键盘排线的接口因为老化发脆,搭扣已经掉下来,按不上去了,接口一侧的因为脆了,点了胶来加固,现在想办法把排线固定了,但是qwerty这一排、左、上键还是没反应,求在不换FPC接插件的情况下的故障维修方案。
PS:这个接件件是30P的,实质只用了24P,有哪位大神能告知故障这些键是哪几根接线接触不良吗?

========================
结合其它论坛里关于笔记本键盘改USB的帖子,分析qwer键都与25P(相对于30P来说)有关,于是在开机状态下,重点给两边的针脚施压,摸索出大致的接触不良部位,点胶,OK。

网友:
开机用手按排线处看有改善没有,确认是否接口的问题。

网友:
深水宝买键盘吧,直接换了,上面有排线。

网友A:
如果自己没把握焊接插座,可以买个插座自己飞线焊到主板上,然后再接键盘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没把握焊接插座,可以买个插座自己飞线焊到主板上,然后再接键盘排线 ...

我是没想到在FPC上焊接的飞线的办法,这个排线的金手指部分不单没挂锡,好像还是石墨类的导电物,不然早就直接飞了

网友:
以前偶那个NV6400老机机键盘也是要装几次才能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