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29F04T2AWCMGx的再研究,以及2258xt最大支持多大容量

楼主(2020-03-09):
收到一块网友寄来的光威焊将1.5T盘

2颗29F04T2AWCMG4,单颗8ce/16die  L06B  512G奇葩颗粒(说这个颗粒奇葩,是因为贴普通板子,颗粒需要魔改),开成B0KB模式1.5T。

症状是不认盘。联芸的主控也没工具开,只能搬板子了。

网友想改成msata,手里有星际蜗牛的58xt msata板子,不过双贴8ce应该开不了满容量。

另外手里还有一块TSCEOnly的58xt板子,原来上面是同型号颗粒,04T的这个颗粒上这个板子,正好也不用魔改了。

然后直接搞上。

手动设置1.5T容量

结果……

到这一步,软件就崩了。

换了多个版本,也都是在这里崩溃。

单开2个ch,4个ce,开640G没问题

单开4ch,2ce,开640G也没问题

任选三行,12个ce,开1024G,也能开。

只要16个ce全选上,容量不管选多少,开卡必导致软件崩溃。

希望坛里的大佬们指点迷津。
另外,58xt最大支持多容量?是否有上限?

网友A:
S902A不就是MK8215么 早就有工具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902A不就是MK8215么 早就有工具开了

好吧,我这里没有。我再想别的办法。

网友B:
2258XT开卡工具目前最多只能开到1024G,手上最新工具是S0513D的,最多容量依旧是1024G

要开1.5T估计得用2258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XT开卡工具目前最多只能开到1024G,手上最新工具是S0513D的,最多容量依旧是1024G

要开1.5T估计得用22 ...

我选中16ce中的12个ce,指定1152G(96G*12),能成功开出来。
但要是全选16个ce,不管开多少容量,都会导致软件崩溃。

网友:
XT就别挂1.5T了,即使挂上稳定性也.........

网友C:
你的算法错了,300000000/1024/1024/2=1430.51147的实际容量,固态的实际容量是1536X0.931=1430.016,容量超过了,好不好,稳妥点开实际容量1400G,就是1400X1024X1024X2=2936012800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算法错了,300000000/1024/1024/2=1430.51147的实际容量,固态的实际容量是1536X0.931=1430.016,容量超 ...

不是容量设置的事儿,只要全选16个ce,容量不管选多大软件都会崩。只选12个ce,开1152G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容量设置的事儿,只要全选16个ce,容量不管选多大软件都会崩。只选12个ce,开1152G就没问题。 ...

我手里最大只有3CE的颗粒,只有4贴板子,最大就是1TB。更大容量没法测试了

SM2258XT_IM3D_PKGS0516A_FWS0424A0

这个是我的版本,不过要手动选择所有CH和CE,否则就会提示容量设置出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容量设置的事儿,只要全选16个ce,容量不管选多大软件都会崩。只选12个ce,开1152G就没问题。 ...

是吗,正好我也想贴两片这个片子,想上1.5T,这个片子七彩虹用0920贴三片上2T,这个颗粒确实是好东西,服务器上拆下来的,坏块及其的少,我现在单颗粒开756G用,速度也不错,明天回去也贴一个看一看,两块固态拆一个贴到一个上面,如果不行的话,我也去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吗,正好我也想贴两片这个片子,想上1.5T,这个片子七彩虹用0920贴三片上2T,这个颗粒确实是好东西,服 ...

好的,贴出来啥结果来论坛说一声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贴出来啥结果来论坛说一声哈

另外一块过几天那到手,还没有贴,也问了一些人,都不懂,奇了怪了,明明有1.5T的板子是用2258XT上1.5T的,光威的板子,还有2258H 也是1.5T光威第一批的板子,很期待能找到问题, 应为这个颗粒是最实惠,而且是性价比最高的大容量颗粒,用起来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S902A不就是MK8215么 早就有工具开了

可是没有流出来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选中16ce中的12个ce,指定1152G(96G*12),能成功开出来。
但要是全选16个ce,不管开多少容量,都会导 ...

58XT只能开1TB
58H可以开2T

楼主:
引用 网友D:
58XT只能开1TB
58H可以开2T

实测58xt开1152G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8XT只能开1TB
58H可以开2T

怎么可能,光威的2258xt就是这个芯片开1.5t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光威的2258xt就是这个芯片开1.5t怎么来的

光威不是58xt吧?我拿到的一块1.5T光威是联芸的。

网友:
现在有工具了0902,最后不行的话就搬回原来的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光威的2258xt就是这个芯片开1.5t怎么来的

我没开过一t以上
尴尬

网友:
2258XT最大只支持1TB的,你这个颗粒可以上2246EN 或2258H才不会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