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这三个烧录器买哪个呢?以解决!

楼主(2020-03-09):
这个红色最贵,貌似靠谱,因为我没用过这个工具搞了半天我才明白stm和stc还不是一类单片机啊
我去,这个原来是烧stM的

这个是烧stc的,stc就是51单片机吗?
怪不得我看这个接口和我的usb转ttl也没什么区别啊,
看来我不需要买这个了

这个也是,更便宜点

这是银白色那个的说明,帖子发完我也弄懂了,原来我需要买红色那个
这玩意能用usb转ttl的改造一个吗?主要是现在买东西不很方便

看来我是一个单片机盲,哈哈

楼主:
不是广告啊,我懒得去掉商家水印了

网友A:
第一个是ST用的,下面两个是USB转串口,不一样,一般就下载,选下面两个都可以,ST单片机也能串口下,但是就调试而言只有第一个有这个功能,下面两个只是一个接口电路,看你具体用干嘛,用什么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ST用的,下面两个是USB转串口,不一样,一般就下载,选下面两个都可以,ST单片机也能串口下,但是 ...

我就是被st给误导了,混为一谈了

网友A:
说出你的需要,给你推荐

网友:
stlinkv2是用于stm8和stm32,另外一个是stc是另外一种单片机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出你的需要,给你推荐

哈哈,这两个单片机我一点都不了解,只是想学学,因为手里经常有电路板上有这两种,扔了可惜,想利用起来,就这么简单,就是使用什么编程软件和烧录工具的问题,剩下我可以自己来慢慢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两个单片机我一点都不了解,只是想学学,因为手里经常有电路板上有这两种,扔了可惜,想利用起来 ...

那就买2/3里面便宜的 一个,因为ST改下BOOT0/1,也能串口下载,其他但很多都支持串口,只是调试比较累,只能下载调试,不过推荐初学用下载调试,

网友B:
ST-LINK,现在ST的官方开发板都带STLINK了,所以单买的性价比不高,很多电子论坛的ST版块举办活动时,奖品有ST的板子

USB转串口,可以申请南京沁恒的片子,很容易DIY

USB转TTL,不如直接买个成品的U转串的线+MAX2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LINK,现在ST的官方开发板都带STLINK了,所以单买的性价比不高,很多电子论坛的ST版块举办活动时,奖品 ...

你说的也太高级了吧,那得什么样开发板啊,我买10元钱的开发板玩能带烧录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买2/3里面便宜的 一个,因为ST改下BOOT0/1,也能串口下载,其他但很多都支持串口,只是调试比较累, ...

我还是搞不懂,比我我买了一个stm8的板子,它里面自带类似arduino的引导程序了?不然能串口烧录程序吗?串口烧路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C:
stlink可以买DAPlink,带串口方便调试,不然还要接2个,好像ARM的都可以
TTL就随便买了,STC的话你后面那2个都可以,带自动上电,不用手动复位,stm也可以烧录,ESP8266什么的
串口下载至于用什么软件,看芯片来了,stm有flymcu,flashloader demo,esp8266也有很多软件可以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link可以买DAPlink,带串口方便调试,不然还要接2个,好像ARM的都可以
TTL就随便买了,STC的话你后面那2个都 ...

哈哈,ttl我已经有了,看来我还是找个stc先玩玩吧,这个工具都有现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ttl我已经有了,看来我还是找个stc先玩玩吧,这个工具都有现成的 ...

如果用STC单片机,找下载器是记得一定要有自动断电功能的否则没法用,电源开关按动手软人也就崩溃了,必须有免手动断电自动下载功能,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STC单片机,找下载器是记得一定要有自动断电功能的否则没法用,电源开关按动手软人也就崩溃了,必 ...

没事,我是两手抓,两手都很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事,我是两手抓,两手都很硬!

一直关注你玩arduino的帖子,知道你的手绝对够硬,我当时是拍其他件带了一个USB-TTL下载器,后来用的时候做了一个自动断电装置才愉快的玩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关注你玩arduino的帖子,知道你的手绝对够硬,我当时是拍其他件带了一个USB-TTL下载器,后来用的时候 ...

错,你关注我拆机帖子才能看出我的手有多硬!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错,你关注我拆机帖子才能看出我的手有多硬!

这到没注意,我很少去那边串门,抽空看看,我对你的一些实验倒是更感兴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到没注意,我很少去那边串门,抽空看看,我对你的一些实验倒是更感兴趣些。 ...

哈哈,不用看了,你不感兴趣,暴力拆机,那可都是手上的功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用看了,你不感兴趣,暴力拆机,那可都是手上的功夫啊

没问题,玩电的(电子、电动、电控)哪有不拆的,拆拆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