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求助 中柏MINI3 win平板开关键失灵如何维修

楼主(2020-03-09):
中柏MINI3,开关键偶而能开机。
应该是平板开关键失灵。

网友:
拆开外壳,换一个一模一样的按键不就行了。淘宝上平板电脑上的这种按键很便宜的

网友:
类似MP4的那种按键而已,很好换

网友:
直接焊两条线出来,外接开关还是直接用随你

楼主:
看了不好换  要拆屏幕
佛系开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