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DIY一个智能220V插头取电插座?

楼主(2020-03-09):
请问各位师傅:
看着墙上的220V插座,如何DIY成一个插头插入插座就通电,拔掉插头就断电的智能插座?

即  插头 取电 插 座 ....
     拔掉插头,插座就处在断电的状态

网友:
这是达文西二世?国产凌凌漆有话说

网友:
插入就断电,拔出来就通电表示不服

网友:
拔出来就通电

网友:
简单就用光栅传感器检测是否插入,或者对射什么的,直接驱动,复杂的就要检测外部工作电流,感觉没有必要,毕竟你的需求比较简单

网友:
加个自复位按钮开关,插进去插头压住开关就通电,拔掉就断掉

网友:
现在的插座插头都具有这功能啊。插进去通电,拔出来就断电!

网友:
你差一个行程开关

网友:
一个微动就解决,看电流大小选微动

网友:
不插怎么通电,拔出来不断电更没有提说过。

网友:
所有的插座,都是插入就通电,拔掉就断电,无需智能,LZ你的智能体现在哪里哈?

网友:
我竟然笑了  哈哈  太逗了吧  这个还要智能?感觉应该在旁边配一台人工智能比较好

网友:
拔出来了难道难能继续通电???
我脑子不够用了

网友:
这个需求感觉还真达文西啊,是为了防水?

网友:
楼主应该是出了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看看那些出主意的坛友都有什么高招。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插入插头插座才供电,插脚里边加装两个小微动开关,插头到位顶到开关,再加个220v线圈的小型继电器

网友:
插头座的本能

网友A:
我有一个想法,在插头插口那儿装一个光敏。检测到在通电情况下,如果插口被遮挡,开始供电,如果插口没有被遮挡,通电。有一个问题,要检测晚上和被挡住的情况,测下大约多少欧。我觉得被挡住阻值要大,这样就白天黑夜一样判断。但如果晚上电阻要大的话,在插座附近加一个0.1W的LED补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想法,在插头插口那儿装一个光敏。检测到在通电情况下,如果插口被遮挡,开始供电,如果插口没有被 ...

你要考虑体积问题,毕竟86盒子就那大

网友:
这个好像我爱发明有播放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