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些风扇的品牌与产地

楼主(2020-03-09):
请教行家,上面的风扇写的都是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但都是日本牌子的风扇。想知道是下面哪种情况。
1.这些风扇零件是日本的,在中国组装?
2.部分风扇零件是日本的,在中国组装?
3.整个东西都是国产的,但是打日本的品牌?

网友:
上面3种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我觉得3的可能性比较大,个人意见。

网友:
基本上都是第三种情况,少部分是第二种。

网友:
所有零部件都在国内生产的都很正常,只要质量能符合原厂品牌的品管标准就行了

网友:
很多国外牌子的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至于里面的零件是哪里的那是哪里都有可能的

网友:
尼得科在东莞和大连都有专门从事电脑周边配套产品用直流马达、风扇及精密马达用部品的制造的工厂。美蓓亚也是一样的,都在中国设有自己的工厂。这两品牌的风扇都是出自他自己的工厂,只要是买到的是正品就放心用吧。

网友:
我也认为第三种。

网友:
想想汽车行业吧,什么都明白了。不是说国外品牌就一定是国外造的。

网友:
制造行业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等等,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比如HP、DELL、苹果等等的电脑平板,昆山产的量很大,当然是以代工组装为主

网友:
2和3都可能

网友:
贴牌也有
给图纸订做也有
现在国内的流水线很齐全了

网友:
2和3可能性大些,另外第二个品牌仿佛在骂人

网友:
反正做过右边这个风扇的标签,美培亚

网友:
中国制造  中国的骄傲

网友:
应该说日本的生产线生产的。

网友:
光看产地的想法也OUT了,现在千万别看产地了。

首先,NMB和日本电产,都在中国国内投产了
比如最近几年流行的变频电风扇,小米一类会讲我们用日本NIDEC电机。。。结果拆开来的24V无刷变频电机是中国产。。。就有人去喷这个事情。。。
除了编故事,和你讲日本产,大陆组装。。这事情是有多闲,一个风扇日本采购或生产电机和注塑。。再运到国内。

还有这几个品牌都不对零售卖的。。。
然后淘宝上翻新,改标,乱印的太多。。。
全新流出的少,或者贵。。。
即使是全新库存,很多型号是官方查不出的,是根据厂家要求订做的。。
上一波NMB的工包全新风扇还是2010年左右时。NMB B19,12CM电脑风扇。。。大量在卖,20-30元一把号称吊丝神器
现在已经无工业扇卖了,当年几个卖家也都改行了。
现在淘宝买的三洋,NMB,电产的风扇翻新换线为主,甚至有可能风扇都换了型号,随便贴型号的。
这几年DIY时买的风扇,比如一乐在卖的
7025NMB全新2810KL-04W-B10直流12V超静音滚珠轴承7厘米散热风扇虽然是NMB的,也是双滚珠轴承。。但一年就报废了。。原因是这个型号用途可能不同,轴承两侧是没有上盖的,就是珠子和润滑油露在外面。
所以现在已无工包风扇有性价比的选项了

另外给需要自己维修换风扇的坛友提个醒,即使照抄原来的型号,买到的也可能是假的+翻新的。。买时一定要问清楚

网友:
包括台达三洋等一般也是中国生产,少数泰国生产。里面几乎是十字无刷定子,只发现12038的12厘米12伏4点8安9叶台达,是三相无刷电机12个绕组,7叶版本8个绕组也是单相无刷电机。现在的台达nidec美蓓亚AVC等公版,经常遇到山寨的贴美蓓亚等,里面只有一颗276或277无刷霍尔芯片,没堵转保护,有的堵转电流都打不到标称,找侧面带有AVC台达等模具钢印的好点。改善风扇性能可以给转子换成钕铁硼,8到16片磁钢4个磁极,再拆无刷定子线圈,手绕成两股并联,匝数减半。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诸位兄台,跟兄弟们学到许多东西。
在这特殊时期,祝大家和家人都健康哈!

网友:
你说的三种情况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