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飞利浦6730,贴片LED如何接?

楼主(2020-03-09):
飞利浦6730,充电时一直间歇振动,拆开看发现是进水了,无线充电线圈都生锈了,使用了两年多。用纸擦了擦,没想到大力出奇迹,把充电指示灯贴片LED弄掉了,按开关键就没反应了,PCB板子上有4个触点,求教各位大神,能否不要LED,直接连接触点,是否可以正常工作,有4个触点,该怎么连接

红圈处,CR7处,原来是个4引脚的单色贴片LED,显示充电状态

网友A:
不要没事。就是没有充电状态提示。

楼主:
这四个触点该怎么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没事。就是没有充电状态提示。

大神,那这四个引脚该怎么接呢

网友B:
上次才帮人修复的一个电动牙刷怎么就都是这里不行啊,坏的地方时应该是两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
同款用了2年,买来底部打了一圈705:lol:

网友:
你是需要没拆坏之前的图?还是怎么
要图的话可以拍给你,因为旧的6730拆开后一直没拼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才帮人修复的一个电动牙刷怎么就都是这里不行啊,坏的地方时应该是两个发光二极管 ...

是一个4脚的LED

网友(2021-06-14):
四个角的事三色LED,可以不用,充电用外部检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