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新符号用字母“K”表示,以前用“J”表示对吗?

楼主(2020-03-09):
继电器新符号用字母“K”表示,以前用“J”表示对吗?

网友:
J一般是比较跳线,抱歉了打错字了,‘比较’应该是表示

楼主:
比较跳线啥意思?

楼主:
大哥,比较跳线什么意思?

网友:
J是跳线

网友:
继电器用K,交流接触器用J表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比较跳线什么意思?

抱歉啊,打错字了,J一般是表示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啊,打错字了,J一般是表示跳线

跳线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以前老的电气符号用的是拼音里的字母 j  继电器的声母
现在用的是英文字母

网友B(2020-04-18):
以前我们画图都是KA表示继电器,KM表示接触器!

网友:
是的,以前电工图纸上就是J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们画图都是KA表示继电器,KM表示接触器!

还要再以前是用J表示接触器,那时的机床电路是从左往右走向,后来用KM表示,电路图是从上往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