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拼夕夕3块钱的读卡器

楼主(2020-03-09):
买这个读卡器就是为了便宜,能兼容大号SD卡,结果拆开吓到我了

网友:
贵了,可以买两个了三块钱

网友A:
把牛市输出的供卡的3.3v切断,然后外挂LDO提供电源给各卡槽;寿命会长很多。

这玩意寿命不好,都是因为牛市里面带LDO,导致芯片发热出不来热胀冷缩导致晶片断线,甚至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牛市输出的供卡的3.3v切断,然后外挂LDO提供电源给各卡槽;寿命会长很多。

这玩意寿命不好,都是因为牛 ...

有道理,只是拷贝了一会数据,牛屎就滚烫。不敢用了!

网友:
看到标题:牛屎预定
看到内容:果然牛屎

网友:
这种牛屎的还是扔了吧,指不定哪天就把卡弄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牛市输出的供卡的3.3v切断,然后外挂LDO提供电源给各卡槽;寿命会长很多。

这玩意寿命不好,都是因为牛 ...

研究透彻

网友:
这个,用不久就坏了!

网友B:
牛屎都是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只是拷贝了一会数据,牛屎就滚烫。不敢用了!

零几年我遇到过,最主要是导出一半文件出错,只能一点一点弄,也是软封装芯片不稳定,当初用手机和MP4当读卡器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牛屎都是玩具

牛屎芯片不一定都不好用,我有一个牛屎的读卡器使用3四年都没出问题,芯片也不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屎芯片不一定都不好用,我有一个牛屎的读卡器使用3四年都没出问题,芯片也不烫 ...

这玩意看运气的,我有个牛屎读卡器用7.8年了,现在除了接口生锈,还是能用,还有个同学送的牛屎读卡器,两星期就坏了,还烧了张卡

网友:
牛屎一般质量堪忧

网友:
最近论坛推得那个读卡器也不错

网友:
很早之前在论坛优惠购里用完券好像是5块还是7块上的车,再然后优越者3.0的就开始做活动只要9块9了,就买了3.0的把这个扔那吃灰了,不过这个相对来说,支持的卡种类要多一点(虽然并没有什么软用,毕竟现在是TF或者SD卡的天下)

网友:
川宇现在一直在做活动,硬封用券后才5元,坛子里很多拆解帖,不比你这好多了。

网友D:
电流才100MA?我的好像500ma

网友(2020-04-09):
引用 网友D:
电流才100MA?我的好像500ma

只是报告电流
都是虚的
真实电流得用电流表测

网友:
连晶振都省了

网友:
真是“大道至简”的读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