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灶电茶壶Q9报警E7维修

楼主(2020-03-09):
这个茶壶报警E7竟然网上没有故障码可查,郁闷了。最后没办法在某宝试试问问旗舰店卖家,还真的回复了。最后短接决绝了。

到手开拆,三角螺丝,唉........啥时候积分才够换一套22合一啊。积分天天幸运大转盘基本都耗没了。

三角螺丝,头痛,发烧,流鼻涕。

用小一字试试,还好勉强能拆。

大卸八块,看着线盘全铜的,工艺还是不错。

线盘底部两组线不知道干嘛。

功率板做工用料。用一个继电器切换左右线盘。

功率板背面。

功率板的IGBT。

另一边消毒线盘。

面板电路板。

面板电路板CPU。

烧水壶无线测温和水位全靠这个红外。

左右各一个。

到这时,只能求助客服。回话就知道哪里引起了。

测量消毒蓝色线开路。

好办,现在没零件换,等到了再说。麻花斥候。

包上高温胶布。

开路的温度保险。

完美收工,螺丝拧回去那个痛苦啊。22合一你在哪里.....哪....里.........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排版好好的,发帖全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排版好好的,发帖全乱了。

已经帮你重新排版,请注意不要用大量的空格来进行排版,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帮你重新排版,请注意不要用大量的空格来进行排版,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

谢谢,原来这样,WORD习惯了。

网友B:
既然拆开了,怎么不找几颗螺丝换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拆开了,怎么不找几颗螺丝换了呢

换了下次再拆不就再想不起来22合一了么?。时刻铭记22合一为目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原来这样,WORD习惯了。

另外为了用户阅读体验,建议以后上传的图片大小一致(宽度1380px),这样大大小小的,强迫症看了要发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为了用户阅读体验,建议以后上传的图片大小一致(宽度1380px),这样大大小小的,强迫症看了要发狂:m ...

原来能加精的细节就在这里了。了解了。排版要公整,这个可以有,可文字描述烂到家,努力吧老头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原来这样,WORD习惯了。

word中正确的排版方式也不应该用大量空格,段落有首行缩进,左缩进,换行符,行间距,段间距等参数,而不是用空格代替这些d

楼主:
引用 网友C:
word中正确的排版方式也不应该用大量空格,段落有首行缩进,左缩进,换行符,行间距,段间距等参数,而不 ...

现在知道错了。以后再不用空格。

网友:
用料不错,比现代的强

网友:
换了下次再拆不就再想不起来22合一了么?。时刻铭记22合一为目标。

网友D:
谢谢分享。。。。。骚年,当时我也是花了4年时间才把22合1娶回家的!要有恒心和信心。。。。

网友:
这东西老爱坏又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骚年,当时我也是花了4年时间才把22合1娶回家的!要有恒心和信心。。。。 ...

4年?温总你是是不是天天玩转盘用没了啊?

....看来我是没希望了。

网友:
热敏电阻被烧坏了,提醒你还是加一个保护吧!

网友(2020-08-31):
简单粗爆的做法!~!~

网友(2021-06-24):
这类东西除cpu不能修都能修好

网友(2023-12-16):
热敏电阻不应该上导热硅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