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货充电宝,如何提高充电电流?

楼主(2020-03-09):
“艾沃”P58充电宝,控制板比较简洁。因充电时间过于冗长,想提高充电电流加以改善。

一些主要元件及丝印
上边是唤醒电路元件,下方是锂电充放电经典保护电路。右下角8205是唤醒输出时,将outUSB-接入系统地(P-)。

充放电主要元件

打磨彻底的无字控制芯片(目测仅监控功能,充放电电流并不经过芯片)

老白超业余,为方便大侠指点,抄板画了电路草图。充电是buck电路,输出升压是boost电路。感觉没有充电电流监控,仅有放电电流监控。

下面是缩减图

说说我的看法,请高手指正:
D1是降耗、防反作用
R1是充电保险作用(因为R3是Q2栅电容放电电阻,此外再无和控制芯片的联系,所以不可能是充电检流电阻)
R2是输出放电检流电阻(放电时被Q3接入回路,其上的压降反馈至芯片的12脚)
求助问题:
1、此电路原始充电电流1A左右,在电路基础不变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明显提高充电电流?
2、原始1A充电电流时,电感就烫手了。若有办法增大充电电流时,如何有效控制电感升温(即电感或其它要做何改变)?
@温力口qrut邓穿石newnet1234zx61107moontreekyhwhb也恳请路过的一众大侠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推荐区19元29元的买一个吧。

一看输入进来就是一个二极管,就没必要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区19元29元的买一个吧。

一看输入进来就是一个二极管,就没必要搞了。 ...

“一看输入进来就是一个二极管,就没必要搞了”,能麻烦高手详细说说为什么吗?谢谢!

网友B:
14脚的接地应该在r1的左面,也就是5v输入是参考点,r1就是充电电流取样,充电时r1右面电位上升通过r2到12脚取样。放电时r2产生压降电压升高去12脚取样,q3只负责关断输出,没有取样功能~

网友:
提高电流, 那就是电感换个大电流的呗, 二极管也一样, 不过你这个挤不下了
如果想利用原壳子, 可以找个比较新的芯片, 重新做块板子

网友B:
提高充电电流电流小范围把r1缩小就行,大范围需要换电感,mos需要并联一颗,d1并联一颗~

网友:
其实慢充对电池还要好点

网友C:
看电路估计是没有充满电压检测。可以充满量一下电池电压如果是4.3左右,并且DW01的3脚低电位。可以确定只是保护电路DW01做充满停。
DW01一般是4.3保护,4.1解除。
最好还要确定一下充电时是BUCK状态还是Q1直通?用个101以上的工字电感两脚并二极管叠L上能亮就是开关BUCK状态。改造方法暂时想到
1,上图,直接串多一路二极管加电阻到电池正,电阻要实际边测量边调整大小。因为是线性降压功耗较大,电流不好太大,+1A左右吧,注意散热。
2,下图,把充电回路的元件都换大电流的,或者双个直接并联。电感换 电感量更小的比如3R3,2R2。个头要比原来的更大。这个方法就麻烦了些。

3,因为输入插座的限制,如果要更快恐怕要换输入插座,A ,然后换12V的电源,加个BUCK降压充电板直达电池。这个还要看里面空间。
                                                                                          B,或者找个4.2V输出,4A-5A限流的电源经插座直达电池。

补充,
大神qrut指正我的错误,芯片是有电压检测的,那么确定这个是BUCK充电的。
那么第二种方法应该可行。充电回路元件都加大电流规格,电感量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电路估计是没有充满电压检测。可以充满量一下电池电压如果是4.3左右,并且DW01的3脚低电位。可以确定只是 ...

11脚就是电压检测,充放电状态切换也靠这脚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脚就是电压检测,充放电状态切换也靠这脚检测~

还是大神眼神厉害。

网友D:
无字芯片11脚为电池电压检测,12脚为电池充电电流检测。减小R2和增大电感磁芯体积和电感量,可以提高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脚的接地应该在r1的左面,也就是5v输入是参考点,r1就是充电电流取样,充电时r1右面电位上升通过r2到12脚 ...

大侠眼光了得,真是粗心画错了,已改正。
这么一来,正如老兄分析的那样,R1确实是充电检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充电电流电流小范围把r1缩小就行,大范围需要换电感,mos需要并联一颗,d1并联一颗~ ...

原来1A,想增加至2A。Q1、D1多并1个容易办到,请教电感具体应该怎么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字芯片11脚为电池电压检测,12脚为电池充电电流检测。减小R2和增大电感磁芯体积和电感量,可以提高充电电 ...

经qrut大神分析,已确定R1是充电电流检测(R2是放电电流检测用)。
提高充电电流,除了常规减小R1阻值,加大充电回路元件电流负载能力外。请教就电感而言,是加大电感量,还是减小电感量且增大电感体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1A,想增加至2A。Q1、D1多并1个容易办到,请教电感具体应该怎么选,谢谢! ...

buck输出电流增加1倍,电感量需要减小1倍,磁芯增大多少需要看磁导率,饱和电流isat需要增大一倍,简单说就是换个大磁芯的电感小1倍饱和电流大1倍的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qrut大神分析,已确定R1是充电电流检测(R2是放电电流检测用)。
提高充电电流,除了常规减小R1阻值, ...

理论上,电流加大一倍,电感减少一倍。但实际上,这些国产货选用的电感明显缩小,偷工减料,工作几乎接近磁芯饱和状态,实际的的电感量在大电流这种情况下比要比标称值小多,所以实际上,要比充电器标称的要大些才行。如果磁芯比较大,可以按计算出来的电感量取值 。

网友:
牙膏来了,必须给这位有探索精神的坛友打个赏。。。。。。

网友:
这种BUCK的降压电路,电感电容的计算公式:

网友:
要是我就不折腾了,直接照着板子外形重新画一个支持QC3.0或PD快充的新板子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qrut大神分析,已确定R1是充电电流检测(R2是放电电流检测用)。
提高充电电流,除了常规减小R1阻值, ...

大婶的钻研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开关电源的占空比在0.5左右。这BUCK降压电源的电感也是这情况计算得到的,在同等条件下,如果电感量加大了,就必须减小占空比,占空比小了,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就会变短,开关管的导通损耗就变小,芯片热量降低。。。。。。。好处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