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看看这个手机内存芯片是不是垃圾?K4S161622H-UC60

楼主(2020-03-09):
大师们看看这个手机内存芯片是不是垃圾???

参数不是很会找啊........

感觉是个垃圾呢亲........

大师们看看这个手机内存芯片是不是垃圾???

网友A:
看这个封装和体积就不是现在的手机上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封装和体积就不是现在的手机上的芯片。

是的..........

先看看是什么类型什么参数.......

才好改路由器嘛.........

网友A:
三星2M的SD内存,16位的片子。就这样了。

网友B:
这是手机上的?

网友C:
看着像光驱啊硬盘啊什么上的缓存

网友D:
大好消息,我们数码之家已经和李彦宏打成友好协议,花巨资打造www.baidu.com这个入口,只要把问题输入进去,就可以出现你的答案!赶紧行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好消息,我们数码之家已经和李彦宏打成友好协议,花巨资打造www.baidu.com这个入口,只要把问题输入进去 ...

问题是看不懂才问大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好消息,我们数码之家已经和李彦宏打成友好协议,花巨资打造www.baidu.com这个入口,只要把问题输入进去 ...

是不是数码之家被注资了?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光驱啊硬盘啊什么上的缓存

以前的手机只有这么大的内存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2M的SD内存,16位的片子。就这样了。

2M内存容量好像改不了什么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手机上的?

是的呢.......

以前手机上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好消息,我们数码之家已经和李彦宏打成友好协议,花巨资打造www.baidu.com这个入口,只要把问题输入进去 ...

还是没看明白.......

容量是多少M的啊??

位数是??

俺就不猜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看明白.......

容量是多少M的啊??

好吧,512k x16 x2=16mbit=2mb,就这么大

网友:
这不很清楚吗16Mb,  16位宽,  也就是容量2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