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不知道怎么拆,求助!

楼主(2020-03-09):
孩子的小米无线车充,说是里面有异响,可能是风扇的问题,想拆开,可背面的螺丝拧掉后,还是弄不开,网上查好像是把正面的玻璃面板拆下来,就看到螺丝了,可没说怎么拆,好像型号跟我这个也不太一样,没拆过不敢弄了。有知道的指点指点啊。先谢谢了!

网友:
试试热风吹吹玻璃。玻璃下面有胶

网友:
加热啊,再用吸盘,或者翘,还能怎么办,绝望吧

网友:
小米产品,不是卡扣就是胶,然后就是超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