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看这个充电器咋样

楼主(2020-03-09):
翻出来一个五号七号电池充电器,拆开了竟然是这样的,只有两个二极管,四个电阻,四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
感觉没什么啊

网友:
不管你是啥电池我都敢给你电流,专治各种不服。
                                                                       傻充-----

网友:
好歹隔离电源

网友:
作修复电池用还可以的

网友A:
好电池杀手,坏电池救星。更新了好几代充电器之后,居然找不到这样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电池杀手,坏电池救星。更新了好几代充电器之后,居然找不到这样的了, ...

搭配定时器还是能用用的

网友:
早期的电池就是怎么冲的,拆过一个也是这样,半波整流直接充电

网友:
很耐用的充电器,电池坏了一批又一批这充电器都不会坏

网友:
老充电器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
松乐电池,迷我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配定时器还是能用用的

没有电压检测,你需要把电放光,测试容量,然后根据市电电压高低得到充电电流,再根据充电电流得到充电时间。对了,充电电流不是定值,会随电池电池电压的升高而减小,所以 要对电流积分处理才能得到精确的充电时间 。。。。。。

网友:
精彩回贴!舅服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压检测,你需要把电放光,测试容量,然后根据市电电压高低得到充电电流,再根据充电电流得到充电时 ...

镍镉电池,镍氢电池都比较粗糙,按它说明书充就行了,发热就说明充满了,这个判断标准够模糊吧
随便定个4个小时,8个小时,都行

网友:
镍氢傻充,大同小异,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镍镉电池,镍氢电池都比较粗糙,按它说明书充就行了,发热就说明充满了,这个判断标准够模糊吧
随便 ...

还真是这样的,当年玩四驱车,就是通过温度判断电池充没充饱,烫手了就是可以用了。

网友:
别用,担心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