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大佬,lsi 9217-8i阵列卡刷直通的问题

楼主(2020-03-09):
从某宝入手一个9217的卡,默认是阵列模式,需要把它刷成直通,按网上找到的方法选择用msm软件刷一下
下载的是9027-8i官方固件包

bios写的这个

结果bios和bsd都能写入就是固件写不进去显示错误

请教各位大佬这个卡刷it的话的步骤

网友:
你的固件不对
9217默认是ir模式的,9207默认是it模式虽说两个卡一样。
找对应9217的it固件,用megacli刷

楼主:
请问一下大佬,用megacli刷的话是刷哪几个固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大佬,用megacli刷的话是刷哪几个固件

这么多room文件蒙圈了

网友A:
一般都是UEFI刷的,随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UEFI刷的,随便折腾。

看着一堆的命令有点头大

网友B:
没用过阵列卡,直通是不是把阵列卡当作sata扩展来用,直接接上有数据的ntfs硬盘都可以识别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阵列卡,直通是不是把阵列卡当作sata扩展来用,直接接上有数据的ntfs硬盘都可以识别那种? ...

对呀,9217默认是ir也就是阵列固件,想刷成it也就是直通模式

网友C:
只能说明你姿势不对  干嘛不一开始让店家给你搞好 也不用到手这么折腾了 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阵列卡,直通是不是把阵列卡当作sata扩展来用,直接接上有数据的ntfs硬盘都可以识别那种? ...

这种卡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兼容SAS跟SATA  即便是HBA直通模式  SAS一样用  用在群晖等NAS里面 不要太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卡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兼容SAS跟SATA  即便是HBA直通模式  SAS一样用  用在群晖等NAS里面 不要太香了   ...

原来如此,群晖之类的要指定型号的raid卡才支持吗?还是都可以?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主板?不知道微星b360m迫击炮兼容此卡不?
我此前不久买了个这个卡,直通的 换了三个不同型号主板插上没有任何反应,已经寄回卖家。
但还是想知道我这个主板兼容这个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主板?不知道微星b360m迫击炮兼容此卡不?
我此前不久买了个这个卡,直通的 换了三个不同型号 ...

我的应该是支持,老主板技嘉的h97,新主板可能会出现不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明你姿势不对  干嘛不一开始让店家给你搞好 也不用到手这么折腾了 哎。。。。。 ...

店家也是整不明白,估计是批发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UEFI刷的,随便折腾。

折腾了好几天了,引导不了刷机的efi文件呀,大佬可以给个教程不

网友(2020-07-10):
楼主刷出来了吗

网友(2020-11-07):
找到一篇教程可以参考下https://www.jianshu.com/p/6b4476a53806

网友(2022-06-21):
ir固件刷it 固件只能 用u盘 做启动盘刷,

网友:
这种卡不好弄,资料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