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PSP2000电池拆解,超低成本换电芯

楼主(2020-03-09):
我的PSP2000好久没用电池鼓包了,打算在马云家淘一块电池,看了一下,最低的28,不过差评不少,原装的又太贵,我的破PSP几年前买的二手,买原装电池有点不值得,搜索了一下电芯也没找到合适的。抽屉里还有几个废旧手机电池想试试能不能替换,拆开PSP电池发现电芯尺寸和诺基亚BL5C电池大小几乎一样,撬掉BL5C上面带接触点的塑料几乎完全一样了。
焊上了
还是稍微有点长,把BL5C底部的塑料片也撬了
导线粗了点,电池上盖还是盖不上,应该用细铜丝的,不过懒得再折腾了,干脆不盖电池上盖直接放机器里,随便垫点纸盖上PSP电池盖,开机正常。
BL5C电池特别便宜,之前在马云家买过15.5元3个包邮,拆除电池上下的塑料片以后和PSP电芯尺寸完全一样,估计那些组装电池就是用的同样的电芯。

网友A:
我改的还夸张点..续航7个小时左右..

网友B:
不是说索尼的会锁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索尼的会锁住吗?

我这个电池应该是组装的,据说原装的会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的还夸张点..续航7个小时左右..

厉害了,这个工程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了,这个工程大

还好吧,拆机的工程量有点大,改并不难,我的机子已经破解过了,没用的UMD光驱要拆掉,去掉外壳上光驱的的固定点,把主板上一个光驱的限位开关拆掉,剩下的飞线装电池就可以了,板子我用的也是第三方的,可以做神器电池的那种板,短接两个触点可以进入工程模式
其实7个小时还算保守的,如果是玩一些小游戏、听歌,时间还可能更长(毕竟3300毫安时相当于2块原装电池的容量)

网友:
我的09年买的,破解版,到现在电池都好,时间长了想起来充下电,现在电池续航依旧好。

网友:
謝謝分享  不错,可惜容量小些。

网友:
手上的PSP。。。玩也不玩。只好放在那
里面电池跑电厉害。。。放弃治疗了。。还有几张正版UMD游戏(早知道。。。。那时候组装记忆棒都容量小而贵 )

网友:
说一下,原装电池换电芯不会锁,只需充电激活即可,假如无法激活,把电芯断开重新接入即可。楼主这是薄电可以换电芯的,型号是623450,容量1200到1400mAH,厚度和长度可以加3到4mm;厚电是103450,容量1800到20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的还夸张点..续航7个小时左右..

还可加一块BL5C

网友:
学习了 朋友给了一个3000 最近正好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
bl-5c看来神电啊

网友:
谢谢分享,羡慕当年有psp的同学

网友:
以前诺基亚的电池真不错

网友:
电池不能混着加的,不然容量大的那块电池会反充给容量小的那块电池,久而久之那块容量小的会被累死,
要加也是在这块电池之后再加一块同型号的,但厚度会增加一倍,要改后盖就没必要了,现在这种状态我还比较满意,现在这个电池也就相当于原装的一倍多,3个小时能充满,高强度游戏下7个小时左右没问题,手感比以前还好,重心都集中在中间了,不像以前一头重一头轻。原来电池空着的地方其实没有浪费,因为我的卡套只支持32G的TF卡,我还可以放一个带保护盒的记忆棒作为备用的,换游戏的时候方便,调试机器的时候也不用再拆什么部件下来,直接开后盖,用镊子就可以短接保护板上的那些孔了

PS:其实不魔改机器的话,最理想的替换电池是黑莓的DX1,尺寸和组电差不多,容量1380毫安时,只比原电小120毫安时,非常接近了
电芯也是三洋的,比较好的那种。之前也像楼主这么改过,可能是保护板的原因,最后上机3000型不能识别,1000型倒是能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77459

网友:
我的PSP1000十几年了,刚上市买的,当时一个半月的工资,前几天翻出来充个电,还是杠杠的,游戏盘还有一大堆,都没怎么玩,不怎么玩了,留着看看也不错。

网友:
只有山寨能换芯

网友:
我用宝峰uv5r的电池电芯 刚好塞在psp1000的电池壳里面

网友:
原装的也能换,不然马云家那些原装电池翻新换电芯的怎么做生意。PSP原装电池管理电路是非原装不能比的,不会玩的时候忽然没电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