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又修好第二台小米网络收音机

楼主(2020-03-09):
昨天收到的2台2手小米网络收音机,测试下来一个能联机带不出声,一个不能联机但能出声。把好的部分拼凑出一台出来

今天玩剩下的2个坏部件。主板不联机的问题很快就查出来了,是重置按钮失效。没能重置系统,找了个相同规格的按钮换上就能重置联机。

拆下倒相管

取下喇叭

焊掉接线

4欧姆4W的2寸52MM全频喇叭,测出内部线圈开路。没有相同规格的喇叭替换,买个新的话价格比整机都贵。等着吧,不知几时能凑巧弄到零件。

但在一个很久前的头戴式蓝牙耳机找到个喇叭

直接焊上测试

偏转点角度,螺丝固定好

也不影响倒相管

能放节目了

组合上,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这下内部有足够的空间了,可以内置电池了。还没复工,到单位再改装电池。

挺值的,一个没浪费。买的两个全能用了。

网友A:
有技术就是好!头戴耳机的喇叭放在这个小米的箱子里,声音不会很大,耳朵怕是要靠近点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技术就是好!头戴耳机的喇叭放在这个小米的箱子里,声音不会很大,耳朵怕是要靠近点听。 ...

有功放就行

网友:
真羡慕你们这些懂电路的人

网友:
这种小喇叭的音圈接线在纸盆固定处最容易断。

网友C:
不错不错,楼主咸鱼多少¥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楼主咸鱼多少¥收的

淘宝买的,19.9一个,6元运费

网友:
可以听到美国之音不

网友:
不错,看起来赚了

网友:
謝謝分享,超額了啊。

网友:
恭喜,第二个也无损修复了

网友D:
问一下,这宝贝能收到什么台?需要插卡联网吗?

网友:
真不错,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这宝贝能收到什么台?需要插卡联网吗?

不用插卡,米家APP中设置好节目频道,收音机自己连WiFi播放

楼主:
https://m.tb.cn/h.VeghML9?sm=8fba6f链接来了

网友:
这个耳机喇叭声音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功放就行

过载了吧

网友:
我买的小爱mini也是喇叭坏 拆了个蓝牙音箱喇叭对调就好了

网友:
炮换鸟枪了

楼主:
换个炮管比个自行榴弹炮还贵,等着时机吧。2收音机内设置不同的频道,放2地干活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