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有遇到这个错误的吗?Generate DiffAddr Table Fail

楼主(2020-03-09):
一开卡就遇到这样,颗粒换了,板子换了。要崩溃了,这到底啥错误呀?

网友A:
啥颗粒?ID识别是否正确?CE跳线是否正确?用的开卡包是否正确?不把情况描述清楚,大佬们怎么帮你?

你到医院去,你就光说:医生,我病了,好痛苦啊!
不把怎么病的,什么时候病的,具体症状告诉医生,医生咋给你治?

网友:
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 如果ID 跳线 开卡设置都OK 那可能是转接卡供电不足 直接SATA开  或者颗粒需要降低频率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颗粒?ID识别是否正确?CE跳线是否正确?用的开卡包是否正确?不把情况描述清楚,大佬们怎么帮你?

你到 ...

闪迪的1z颗粒,id正确,CE正确,开卡包正常
2258xt的msata板子,四贴4ce,用的你的跳线线右左+第三个左右都连上(没用电阻,直接短接的)

网友(2021-05-23):
引用 楼主:
闪迪的1z颗粒,id正确,CE正确,开卡包正常
2258xt的msata板子,四贴4ce,用的你的跳线线右左+第三个左右 ...

可以开了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