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超长音频延长线

楼主(2020-03-09):
做一条超长音频延长线,电视机连客厅电脑上网课用的,用于拉长线插耳机坐沙发上听课,避免家人听到讲课内容。临时使用,就不搞无线的了。
准备材料,废耳机线、电刀线、3.5插座:

废耳机线,要的是头:

所以~暴力破拆:

取下芯子,插电脑一边的:

焊线,棕左蓝右黑地:

接一段3.5线头,方便外接其它音频设备,一线两用(公对母或公对公):

焊好座子:

摆正:

一端套热缩管,一端玛拉胶带固定,完成:

长度绝对够用:

网友:
蓝牙耳机解君愁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蓝牙?

台式机器没有蓝牙,手边没有蓝牙耳机

网友B:
请教一下,蓝牙耳机可以用于台式电脑吃鸡吗?就是说我假如有个USB蓝牙适配器,连上带麦的蓝牙耳机,对着麦说话,电脑能收到声音吗?

网友:
不用屏蔽线,有底噪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蓝牙耳机可以用于台式电脑吃鸡吗?就是说我假如有个USB蓝牙适配器,连上带麦的蓝牙耳机,对着 ...

可以是可以,就是那个延迟,,,,成盒了估计能听到脚步;;
当然有点夸张了哈哈

网友:
自己用普通线做了一个,内阻太大了

网友:
确实实用,以前我用网线DIY 过 VGA 线,不行有干扰重影

网友:
如果音频线比较长,建议用屏蔽线+平衡传输,这样可以降低底噪。

网友:
小信号的话,会有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