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修索尼小收音机电位器故障(SONY SRF-S84)

楼主(2020-03-09):
上周闲得无聊,瞎逛某鱼,突然发现一个坏大法的S84收音机,29到付,我聊了一句说35包邮,对方爽快答应了,并表示到付是怕有些人手刀麻烦。我表示我是高分用户,不会反悔,毕竟只有30多,毕竟同电路的S83都炒到几百块了。

周日就收到了,疫情期间本不指望能这么及时的。

下面是卖家的宣传图,说音量电位器轮子掉了,就不响了。我凭着多年多经(大)验(胆),觉得我能修好:

收到后,发现机子除了旧点、没挂扣,基本不缺东西,立马拆机发现电位器轮子不但掉了,还缺一块,但也赌值了;于是找备件发现大一圈,原机轮子14mm厚1mm;把16mm的剪掉一圈装机,机子没问题,完美出声,剪掉的轮子好丑:

既然折腾了,就要买个新电位器啊,一搜某宝发现这玩意有好几种;原装的是1脚接地,2、4一个声道,3、5一个声道;而某宝大多是1接地,2、5一组,3、4一组,我换上的也是这种,这就造成左右声道反了,不能忍,官方示意图:

问了几家,卖家不是不懂,就是不敢保证是对,要么就死贵,于是从索尼数调机子上拆一个居然也不对,看样子只能打原来的主意了:

直接动手,拆掉轮子上的铜刷,顺便说一下,这种排列的电位器,轮子上有对称的6个固定铜刷的点,加上2个灌点共8个;对比网上alps有对应型号,言归正传,这是修好后的轮子,AB胶补的:

测试阻值,转动均正常,装机:

特写一个:

背面也来一张:

盖棺定论前,与前壳合影一个,试音无异常,原地复活,消耗我两滴黄豆大的AB胶和无聊的1小时光阴:

第一次用手机发帖,觉得感受体验还行,就是没有处理图的过程了,不知实际显示图片会不会突兀。
总之欢迎加M。

网友A:
索尼大法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尼大法好啊

这小鸡厉害,收台灵敏度直追D39L这个DSP收音机,底噪比我其他的m32,m37V都好,加上超重低音,简直秒上面这些机子。

网友:
大法的东西确实值得撸和拥有!

网友:
这个机子值得修

网友:
有空我也整台德生玩玩

网友:
收音机听电台歌曲比发烧MP3效果好

网友B:
收音机左右声道反就反了,要求太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左右声道反就反了,要求太高啦。

既然能让它不反,就让它不反嘛。

不知道还好,知道了,影响心情的。
放个截下来的全图,道客巴巴下载一个图居然要35块钱,也有25块的,简直脑子坏了:

网友:
老牛掰了哈哈,恭喜修复

网友C:
这个样子了,有些年头了,使用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样子了,有些年头了,使用较多

这类机子都20年往上了,主要捡便宜来玩的。

但是接收能力很牛,接收能力比D39L的DSP收音机略差,但是噪音控制出奇的好,特别是底噪。

网友:
牛人牛鸡,大法好

网友:
我的小sony被我闲鱼80出了  因为电台没撒听的

网友:
熊猫大婶难得发帖,顶

网友:
大法,这款机确实不错,小巧,便携,不易找到了。

网友:
还有一个思路就是改个专用线序的耳机,或者做一个交叉的AUX线

网友:
收音主芯片用CXA1129N,没听过,1238的升级版?

网友:
S84应该没有20多年
我有S50 和 53,84被卖了

网友:
我这个爱华收音机,中波,调频+立体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