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昆腾大脚硬盘(Quantum Bigfoot)2004年拍的照片

楼主(2020-03-09):
昆腾大脚,5.25寸的硬盘,当年算大容量硬盘中价格最便宜的,可惜大脚没了,昆腾也没了,留下了的只是我当年的拆机照片,这是我2004年拆大脚盘拍下来的照片。

网友:
我还有个4G的,保存完好,正常使用

网友:
呵呵,记得当年3.2G、4.3G、6.4G大硬盘。~

网友:
我有一個,透明窗口能看見裡面的。。。
不知道丟哪裡去了,不知道有沒有被家人當廢品賣掉?

网友A:
这个是古董了,我1999年买的电脑,八千多元,也就4.3G的昆腾硬盘,16M内存,CPU是MMX200多媒体的,当时也是号称速度最快的电脑,比286,386,486要快很多,安装的WIN95。

网友:
这可是老古董了,我也就见过几次,还没用过

网友:
昆腾大脚,质量还不错。拿在手里,像拿了一块薄板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古董了,我1999年买的电脑,八千多元,也就4.3G的昆腾硬盘,16M内存,CPU是MMX200多媒体的,当时也是 ...

我在1999年下半年买的组装电脑配置是:昆腾10.2GB火球硬盘、AMD K6-2 300MHZ CPU、16M内存、16X光驱、15寸CRT显示器。

网友:
然后2.5寸的长刚好等于3.5寸的宽

网友:
我也还有一个这样的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古董了,我1999年买的电脑,八千多元,也就4.3G的昆腾硬盘,16M内存,CPU是MMX200多媒体的,当时也是 ...

98年还在读大学,寝室里6个人攒钱买的,166mmxcpu,16*2  EDO内存,微星TX主板,2.1g3.5寸迈拓硬盘,S3 virge GX 1M显存显卡,8X三洋光驱,14寸yuki显示器,6000多大洋,当时可算高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8年还在读大学,寝室里6个人攒钱买的,166mmxcpu,16*2  EDO内存,微星TX主板,2.1g3.5寸迈拓硬盘,S3 v ...

你的还早一些,佩服。我那个1999年的是华硕的主板,显卡,机箱带电源都上千,17寸冠杰的CRT显示器,那时候光驱,软驱,软盘一堆,MMX200,16M内存,整机真的有点贵啊。

网友:
当年,记得是99年,第一块硬盘就是昆腾的火球20G,CPU是AMD K7 650M,后来拆CPU超频到750

网友C:
这些是真正的古董了,那时进入BIOS后,要人工修改CMOS参数,把硬盘的磁头、柱面、扇区全部手工输进去,否则无法识别,因此玩电脑的都是专业人士,当时有一本厚厚的硬盘手册,几乎涵盖了市面全部硬盘。

网友:
著名的大脚,比它高一档的叫火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是真正的古董了,那时进入BIOS后,要人工修改CMOS参数,把硬盘的磁头、柱面、扇区全部手工输进去,否则 ...

没这么麻烦吧,我以前用 昆腾大脚 2.1G 硬盘时,跳线弄好就行了,不需要在BIOS中人工设置参数。

网友:
我也有一块,大脚当时容量大,但是速度相随慢,质量不错

网友(2020-04-21):
拍摄用的照相机是 佳能 A70、A8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古董了,我1999年买的电脑,八千多元,也就4.3G的昆腾硬盘,16M内存,CPU是MMX200多媒体的,当时也是 ...

99年这个配置已经算低了。99年已经是P3 450了,而我98年买的电脑就已经是P2 266了,MMX200是97年最高配置之一。

网友:
有大神拿来用在別地方?新的用途去向,不須進回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