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IBM经典型号/第一代轻薄本 IBM ThinkPad 570

楼主(2020-03-09):
IBM ThinkPad  570 是IBM经典型号600E的姐妹机型,采用了Dock Bay形式把光驱软驱外置,本体只有硬盘,是IBM第一代轻薄本

网友:
我的T43去年扔了。

网友:
啊,運行什麼呢? 溫酒吧?

网友:
看到群主的本本  勾起来20年前的回忆
贴下我之前的拆机570

网友:
第一代轻薄本是560系列,奔腾级别的,除了硬盘不带任何的驱,连散热方式都是分散式散热的。便携机是240系列,只有A4大小。570属于第二代的奔2机型。比560厚一点点

网友(2024-09-23):
这个硬盘是后来升级的吧。我之前的600E的硬盘才配6G的,后老升级到2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