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闲置中置音箱改电视盒子音箱,关于功放芯片与喇叭的搭配。

楼主(2020-03-09):
9.9元包邮的小音箱给显示器搭配电视盒子用,
声音太小又干瘪,
今天忽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闲置的中置音箱,
要不来改装一下试试。

4英寸喇叭2个,一个高音喇叭,活齐。
还是用8403功放小板,价格真的很便宜。

先找块铁皮做功放小板的固定器。

开孔。
19块的电钻真的值得拥有,开孔很方便。

安装上功放板,很小的一块板子。

后面用双面胶密封

左右声道各接一个喇叭。
高音喇叭并联在其中一个喇叭上。

高音实用了一颗无极电容滤波。

没有高音喇叭的音箱真的没灵魂。
装好后的样子,
喇叭是4英寸8欧的,
虽然功放板是4欧3w的,
但是推这个8欧(估计10w)喇叭毫无压力。
比那个小喇叭爽多了。

装机测试一下,
耗电量不是很高,5v1a的电源可以带动。

最后把他放在显示器后面,真的很棒。

其他同学也可以改家里的闲置音箱。
买个蓝牙功放板更好。
比买的小音箱音质好很多。
虽然功放板只有3w的功率,
但是推大点的喇叭完全无压力。
比小喇叭好太多。
以前一直觉得3w的功搭配3w的喇叭才是合理的。
通过这次改造,
发现小功放板带大点的喇叭毫无违和感。

网友A:
改都改了,为什么不加蓝牙

网友:
天天玩喇叭,楼主你换换啊

网友B:
高音声场全毁~~~你应该重新买一对高音喇叭,然后把旋钮放在正中间,比如我捡的:功放是24V供电的3118,随便搞了个便宜的蓝牙播放板。

网友:
比电视自带的音响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都改了,为什么不加蓝牙

不花钱啊!这是上次买的板,

网友:
我直接上了一个蓝牙板,但是对外观的破坏性比较小

网友:
会响,但是大音量下会破音。换个功率大的吧

网友:
小马拉大车的搭配,中置音箱30-50W是有的。用一个3X3W的板子推肯定不行,本人曾经也有过类似的小功放,初听声音宏亮很难想象这么小的模块有这么大的威力!但当出现大动态场景时一下就露馅了,声音会断续并出现破音让人无法忍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音声场全毁~~~你应该重新买一对高音喇叭,然后把旋钮放在正中间,比如我捡的:功放是24V供电的3118,随便 ...

这个改的明显好多了

网友(2021-04-30):
看了楼主的帖子,想起我闲置的中置音箱了,也准备照着楼主的方法做。下单了8403功放小板(无调音)和蓝牙功放板,打算试做2个。网上还看到网友的扬声器连接方法,左右声道各接一个扬声器,,高音,分别接功放板左右声道正极,负极不能接会烧IC。这样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