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油烟机控制盒和清洗开关等零件

楼主(2020-03-09):
垃圾箱里捡来这么一堆

拆开得到开关和电容 电容需要测试一下容量
然后把开关 塑料壳子 灯座放盆里洗干净 洗了一个小时

用以前做的风扇吹干
晾一天 明天测量开关和灯座的导电性 好的话 收起来以后再利用
拆解 清洗 吹干用了4个小时

网友A:
油烟机这东西,俺认为就是买自己能接受的最便宜的,用两年后直接换新。。实在划不来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烟机这东西,俺认为就是买自己能接受的最便宜的,用两年后直接换新。。实在划不来洗。。 ...

思路不错,用便宜的几年后可以直接换新。电机和按键等里面的油污太多了,没法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烟机这东西,俺认为就是买自己能接受的最便宜的,用两年后直接换新。。实在划不来洗。。 ...

这东西是我从垃圾箱捡来的只有控制盒还有开关 就是看上这个开关可以用来做台灯或风扇 才捡来清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错,用便宜的几年后可以直接换新。电机和按键等里面的油污太多了,没法清洗。 ...

确实难清洗 因为想利用这个开关 洗了几个小时

网友:
油烟机也下得去手,佩服,那油污,想想就头大

网友:
几个小时随便做点啥都够买几个开关了

网友:
电容可以拿来DIY阻容降压小夜灯

网友:
灯头不错现在没有这么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