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大有款12v万用宝,问问大家调速开关调速不稳定,忽快忽慢,能修吗

楼主(2020-03-09):
咸鱼上淘的二手货
拆开看看里面很新就是这个调速板,用的时候忽快忽慢的,不知道能不能修

网友A:
试试看是不是电位器磨损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是不是电位器磨损接触不良

怎么试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
好厉害啊,我有个没调速白色版的,眼红啊

网友(2021-02-26):
我感觉首先应该清理电路板,没有污染液体!
其次万用表检测定位器是否接触不良,(接都阻挡,转动电位器,测电位器电阻是否突变)
还有电机点刷磨损也会引起这个情况!

网友:
wd-40 喷下电位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