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LM3915十段音频电平指示器套件实训

楼主(2020-03-09):
上次做了一个声控的。

但是是呼吸灯那种。。。。。。

不好玩。

于是买了这个。

这是色环电阻对照表。

这是电路图

这是配件表

这是注意事项

成品图

好多。

额。。。。。。是黄色灯的。

色环电阻。。。。。

对照确认

不分正负的瓷片电容。

1毫米的。。。。。。。

不好用。。。。。

焊一个脚。。。。。还要修一下。

做的都有脾气了。

渣渣。。。。。。。。。

总算搞定电阻了。

上瓷片

安装座

上两个红色发光二极管

正嫌弃黄色的。购买的翠绿色到货了。换上。八个。

楼主:
折腾了不少时间了。
总算完成了主体工程,这个LED比较费事。因为要对齐,没玩意固定。。。。。

还算可以。

做线。电源。

这台面。。。。。。。。

焊接好线后。准备上IC

缺口对缺口。

懒的扫这些引脚了。直接吸尘器上。

上次做的。

总算告一段路了。

结果一个100多人的群,坛友们告诉我,这玩意,需要9到12伏的电源。。。。。
没办法,又跑出去捡了一个。

5.5*2.1

找了个插座

输出电压没问题。

焊接。

还不错。

音频输入线。

找了个3.5的音频公对公

阉割,接进去。

一次点亮。

挺漂亮的。

放歌,接音箱。

不错。

接水果机。感觉不如安卓的好。

下一个作品,我直接把烙铁头的尖头,给剪了,好用多了。

网友A:
看你这焊点,要么是焊锡丝太垃圾,要么就是电烙铁不热,或者就是电烙铁头部氧化,导致不能充分融化焊锡丝,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啊,先把工具搞好,学习过程中才不会很恼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焊点,要么是焊锡丝太垃圾,要么就是电烙铁不热,或者就是电烙铁头部氧化,导致不能充分融化焊锡丝, ...

焊丝太差了。

里面杂质太多。不是环保锡

上次,坛友送了一捆给我。那个锡真的好。。。。。。焊起来都是香的。

网友B:
前几天这个晶思达烙铁我又免费撸了一把

网友C:
哈哈,怎么玩上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这个晶思达烙铁我又免费撸了一把

有车叫我呗。

烙铁不烙铁,我想撸几卷焊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怎么玩上这个了

闲出风湿了。

再不动动,要发霉了。

网友D:
3915是对数,3914是线性,都好玩。
电源…………表示我仓库里一大堆在吃灰,几V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3915是对数,3914是线性,都好玩。
电源…………表示我仓库里一大堆在吃灰,几V的都有 ...

土豪。

我们一般都是吼一声。

路见不平,送几个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土豪。

我们一般都是吼一声。

表示这种小功率电源完全用不到啊。所以全部扔仓库了,有要的吗,给运费就送

网友:
以前基本都是这种灯,亮起来还是挺好看的。

网友:
做个十来组加上324带通就可以是模拟频谱了,把灯板竖着用铜柱堆在一起很壮观。

网友:
烙铁头子剪了好用了,不过用不了多久就腐蚀一个洞。

网友:
焊锡不合格,电烙铁不够温度,所以是渣渣焊点!

网友E:
不错,看着挺好玩,几钱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看着挺好玩,几钱一套?

hongbao后0.2包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折腾了不少时间了。
总算完成了主体工程,这个LED比较费事。因为要对齐,没玩意固定。。。。。

引脚可以用平口的钳子折,做个标记统一折,整整齐齐一样长

网友:
再这样烧下去,得上LED 立方体 魔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脚可以用平口的钳子折,做个标记统一折,整整齐齐一样长

不错的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