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E L06固件讨论

楼主(2020-03-09):
首先,SM3267AE开L06很简单,支持早就有了

问题在于,雷克沙的L06盘,用鸡血固件写可以到80。但是,使用默认固件和配置开出的速度,普遍只能写40左右,与雷克沙的盘相差甚远。

个人猜测可能是使用了L06的4p固件,这个固件在现在的很多工具里都能找到,于是进行试验。试验过工具自带的4p固件,也试过从雷克沙好盘里提取固件,但是最后都无法成功刷入,不论使用哪个版本工具,全都会卡死在verify CID/ISP这一步

难道说4p固件根本不可用?还是说还是有特殊方法才能利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

L06B颗粒的单ce写入速度上限在40-50左右,个人做过的用L06B的U盘,在3267上,每ce写入25M;在3268上,每ce写入30-38;在3281上基本能达到40M/ce以上。

你说的雷克沙的写入80M是几ce?如果是2ce,确实说明固件优化的不错;如果是4ce,写入80M就没啥稀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

L06B颗粒的单ce写入速度上限在40-50左右,个人做过的用L06B的U盘,在3267上,每ce写入25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

L06B颗粒的单ce写入速度上限在40-50左右,个人做过的用L06B的U盘,在3267上,每ce写入25M ...

如图,紫薯布丁

楼主:
试过了,发现并不奏效,依然是卡校验ISP,之后报错设备断开

网友:
3267这速度可以了,不过L06B的颗粒,我一般上3281了,读250写40/ce美滋滋

网友(2020-09-15):
3267ae贴tsop的L06一直卡在verify isp的地方,默认设置,找不到毛病在哪

网友(2020-11-21):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贴了一个l06b的128g 3267,只能开2p,4p死活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