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制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0-03-09):
汽车1.6L排量,已经5年了,随时可能趴窝,原本想网上直接买个百来块钱的用用,但是后来想想百来块钱自己做一个能容量更大的,然后网上买材料自己做

购买的三片10AH的电芯,瞬间40C放电,持续25C放电,转镍极耳

购买的电源盒,白色的是密封条

电池内阻1.23样子,电压已经均衡了

把电池放在盒子里,黑的小盒是200A保险丝,买不起专业的大电流保护板

准备开孔

已经开完孔的盒子

连接保护板,连接线都是18AWG硅胶线,这个保护板用的是13.2V的充电器,说是12.6V充电器无法均衡充电,安全起见,所有正极都接了10A保险丝,平时用不到12V10A用电

保护板先接上电池,再把电压表盒开关等接上,电池电压已经均衡过了

显示电压正常

USB输出正常

家里找到放了一年多的搭电线,一直没用到过,全新的,准备剪了做电瓶夹

一刀下去我比较失望,便宜没好货,线粗,里面铜包铝线还挺细,对于1.6L排量直接接电瓶上辅助启动应该也够了

我买的10AWG硅胶线,线芯很粗

电池极耳已经用金手指胶带包裹了,再用青稞纸每片再隔开,双保护

包好后的电芯和保护板,保险丝用热缩管套住

为了防止汽车启动后的反充电流,用30A10二极管10个一起防止反充,每个耐电流30A,共300A

这个后续做个盒子连接在线上,不知道可不可行
30A10

做完后的全套合照,电瓶夹线又用自己的10AWG硅胶线接了一根,配合原来的线,双线应该更好

内部合照,黑色盒子是200A保险丝,后续会把铜鼻接到电池正负极,镍片上打孔了,准备用M6纯铜螺丝螺帽固定,螺丝螺帽还没到,红黑两个电极接线柱是M8的,铜鼻是100A的,原来有一个启动电源的铜鼻只有30A一样可以独立启动汽车,这次自己用料要扎实电

网友A:
这电池行不行啊,显得有点单薄啊,怎么不用动力电池做啊,那个动力电池放电电流很大,做汽车应急启动是很好的。

网友:
两年前我也做了,日立5Ah电池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77473

网友B:
那个防反冲有个性,我是用4串电池,夹子上防反冲都被我拆下来了

网友:
软包更动力
参考模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行不行啊,显得有点单薄啊,怎么不用动力电池做啊,那个动力电池放电电流很大,做汽车应急启动是很好 ...

我这个就是动力高倍率电池,瞬间放电40C放电,可达400A电流,独立启动汽车都可以,我也就接电瓶辅助启动而已,估计电流100多A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防反冲有个性,我是用4串电池,夹子上防反冲都被我拆下来了

是的,短时间内反充问题不大的,我之前那个没有防反充,也用了几次,我开车少,停半个月就要辅助启动了

网友C:
300A?那么细的电池连接线?起码电瓶夹最粗那根一样连皮粗的线芯 还行

网友D:
信18650  得永恒。。。
最多只能给20分了。。。

网友:
恕我直言,直接一个二极管反接在电瓶夹正负两端就行了。二极管不炸就是接对了

网友:
启动的粗导线加几根粗的焊锡丝做大电流保险,曾经品胜7500毫安时LCD电库充电宝,也出现过三串锂电池版本,比较适合我没有汽车出行,接电脑风扇避免夏天太热。

网友E:
这线有点细,一般要用8AWG的,而且要短。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行不行啊,显得有点单薄啊,怎么不用动力电池做啊,那个动力电池放电电流很大,做汽车应急启动是很好 ...

目测微宏复合锂,10AH,截止4.30V,瞬间20C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A?那么细的电池连接线?起码电瓶夹最粗那根一样连皮粗的线芯 还行 ...

并接原车电瓶辅助启动,实际一百多A电流差不多了,我原来的那个启动电源线和铜鼻没这个粗都能直接断开电瓶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18650  得永恒。。。
最多只能给20分了。。。

是的,如果是四串铁锂的话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线有点细,一般要用8AWG的,而且要短。

我并接原车电瓶辅助启动的话可以用,之前那个启动电源6平的铜线加50A的铜鼻都能脱离电瓶单独启动了,当然线越粗越好,也差不多,线长了点的话考虑剪短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测微宏复合锂,10AH,截止4.30V,瞬间20C

对于瞬间电流查到好几个版本,电流也够用啦

网友:
这一捆二极管有点突兀,上下错开体积瞬间变小

网友:
怀疑这捆二极管能否顶用?我怕麻烦,直接用4串日立的三元锂电做的

网友:
这电芯不知是什么的?有放电曲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