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的fluke12电池能用多久?就是不把那个推动开关推到off的状态下

楼主(2020-03-09):
大家的fluke12电池能用多久?就是不把那个推动开关推到off的状态下,用的时候直接按功能键

网友A:
福禄克不晓得,反正我的优利德10天就得换电池,每天开机6小时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不晓得,反正我的优利德10天就得换电池,每天开机6小时左右。

你这明显不正常满不是表不正常,就是电池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明显不正常满不是表不正常,就是电池不正常。

表正常,是充电电池不正常。倍量了解下。

网友:
我的15B二年左右换一次

网友:
改了锂电,一年都不担心

网友:
同样改了锂电,已经忘了万用表是需要用9V碳性电池的了。。

网友:
自己测一下休眠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77不是总用,那电池应该是03年的。现在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