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拼多多1块钱4个拼的读卡器,杠杠的

楼主(2020-03-09):
写入速度最高达到4.35MB/s

C4的TF卡8G

就一个板 ,一个牛屎,一个卡槽,一个外壳,什么都没有,

背面

class4的内存卡,这读卡器,写入速度能达到4.35MB/s,还有个class6的卡能达到8MB/s,

网友A:
这种牛屎读卡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坏了

网友B:
这东西在深圳华强北这边都不值钱的,碰上哪个商户要转行不干了,这玩意就是论斤卖的,贵都贵在邮费上了,估计就是刷个信誉吧!

网友:
牛屎,喜闻乐见,刚摆脱了牛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在深圳华强北这边都不值钱的,碰上哪个商户要转行不干了,这玩意就是论斤卖的,贵都贵在邮费上了,估 ...

曾经的照相机SD卡转TF小卡也是,最后也是按重量卖。楼主的读卡器只是说能用,但是长时间写入和导出容易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的照相机SD卡转TF小卡也是,最后也是按重量卖。楼主的读卡器只是说能用,但是长时间写入和导出容易出 ...

我就说吗,为啥SD老出错,格盘又能用。

网友:
好吧,这卡也是个水卡

网友:
哎我的USB3.0双读卡器好几十块呢。。。

网友:
我可不敢用,烧卡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东西,大街上的手机连锁店每逢国庆,电信日等搞活动的时候就会免费送。我都拿过好几次了。就是不耐用,好像蔬菜有保质期一样,没用过几次最后就会坏

网友:
买这玩意干啥啊,连个USB口都拆不出来,根本谈不上拆件

网友:
万能的牛屎,越圆越万能

网友:
近似读卡器,有过烧卡经历,不敢再用

网友:
一块钱4个读卡器,可否给个购买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牛屎读卡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坏了

卡也不知什么时候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的照相机SD卡转TF小卡也是,最后也是按重量卖。楼主的读卡器只是说能用,但是长时间写入和导出容易出 ...

卡比较热,易坏

网友:
我扔了好几个了,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