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老式电饭煲原理及内部实物接线图的一些理解,以后敢拆电饭煲了

楼主(2020-03-09):
我对老式电饭煲的原理和内部结构图总是不理解,在老论坛--拆机乐园 版块搜“电饭煲”,看各位老师的贴子,学到了许多知识。 借用ID xyx 老师发贴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3871 改造一个二十年前的电饭煲,废物利用   中的图片,(因为我拍照的技术不好),对 xyx 老师 表示感谢!

让我对 老式电饭煲 的原理和内部实物结构图,接线图,更清楚了,让我 更敢拆开 老式电饭煲内部,我能还原 老式电饭煲了

我自己总结一下,有不当之处,还请各位老师指点!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电饭煲 发热器2个引脚中的 220V火线 引脚,
220V电源的火线,通过一个180℃温度保险,(红色电线) 到 发热器的 220V火线 引脚,
这个引脚上还有 加热灯2根引线中的1根引线(加热灯的2个引线  并联 在发热器 2个引脚上 ),
加热灯与保温灯都在一个电路板上,共3根白色引线(其中有1根白色引线是加热灯与保温灯共用的引线), 加热灯 的2根引线 并联 在发热器 2个引脚上。

这是电饭煲  发热器2个引脚中的 220V零线 引脚,
这个引脚上有 (加热灯 与 保温灯 共用)的灯1根引线
还接有通往  限温器2个引脚中的1个引脚的1根电线,用于将通过 闭合状态时 限温器 引入的 220V零线 导入 发热器

这是 电饭煲限温器2个引脚中的其中1个引脚
这个引脚与加热器的 220V零线 引脚相连,与 (加热灯 与 保温灯 共用)的灯1根引线相连,与保温器的1个引脚相连
限温器的2个引脚 常态是 开路,只有 当按下电饭煲煮饭的杠杆开关后,限温器的2个引脚才会变为 常闭
220V电源的零线,是通过 闭合状态的限温器开关 到达 加热器的1个引脚 ( 220V火线通过 温度保险 与加热器的另1个引脚相连),
这样才构成220V回路

这是 电饭煲限温器2个引脚中的另1个引脚
这个引脚与 保温灯 的1根引线相连,与 保温器 的1个引脚相连

保温灯 的另1根引线是与 加热灯 共用的引线, 接在 加热器 的 220V零线 引脚上

这是 电饭煲的保温器
双金属片恒温器的 2个引脚 常闭
当电饭煲内胆温度上升到70℃时,保温器断开; 内胆温度下降到70℃时,保温器闭合
保温器的 2个引脚, 分别接在 限温器的 2个引脚上
保温灯的2根引线 关联在 保温器的2个引脚上

电饭煲 氖泡指示灯 电路板实物图,
  3根引出线,中间1根线 是 加热灯 与保温灯 共用的1根线
加热灯 与保温灯 可以互换,只是3根引出线的长度不一样,互换后 可能引出线长度不够。

网友:
跟老式电饭煲借好多的“胆”了。

网友A:
好多老人还在使用老式的或者说经典版的电饭煲  老货一般发热盘不会坏  相比之下我国高手制造的垃圾锅就不要修了

网友A:
哥们 你武汉的呀? 坚持住马上就胜利了!抱抱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多老人还在使用老式的或者说经典版的电饭煲  老货一般发热盘不会坏  相比之下我国高手制造的垃圾锅就不要 ...

我还不算老,但我还是用老式的电饭锅。因为其结构简单,清洗方便。。。。。本人感觉,不管是多功能的,还是这种老爷锅,都可以把饭煮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不算老,但我还是用老式的电饭锅。因为其结构简单,清洗方便。。。。。本人感觉,不管是多功能的,还 ...

估计你的大米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 你武汉的呀? 坚持住马上就胜利了!抱抱你!

感谢老师的支持!

生活不易,贵,不能出门, 努力坚持!
坚持一下!希望早点过去!
天佑武汉,天佑中华!天佑我家!

网友C:
老式的好用好修,元器件基本通用,除了壳子多多上都有卖。就是楼主这字写得太多了有几个人看啊,网上不是有现成的电路图吗?

网友:
看来楼主是把电饭锅线路吃透了。
总之电饭锅的温度保险/发热板/磁钢开关(保温开关并联在磁钢开关上的~保温开关也有用小电热板替代)是串联接在220v电源线上的,而煮饭指示灯与发热板并联/保温指示灯与磁钢开关并联,至于哪个接火线哪个接零线那要根据结构方便而定,除了保险应该接火线之外其他的可以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式的好用好修,元器件基本通用,除了壳子多多上都有卖。就是楼主这字写得太多了有几个人看啊,网上不是有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老师是说,现在拼多多上卖电子产品的,比淘宝还多吗?我还没有在拼多多买过东西,以前在网上总看到说,拼多多上质量太不好了,用惯了淘宝,习惯购物前在拼多多上看别人写的评价,再来决定在哪个淘宝店买东西。

还有,我觉得淘宝还有优点,商品介绍中店家把如何判断这个产品好坏的方法及 如何更换这个电子元件的方法,都有介绍, 淘宝上介绍 燃气热水器的脉冲点火器,就说的很详细。 我刚搜了下,拼多多还有网页版,http://yangkeduo.com/       http://mobile.yangkeduo.com/    这个网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之所以写这么多的字,是因为 我自己忘性大,一下又忘了如何拆开后如何还原,有了我自己写的这么多的字, 我就能拆开后自己还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老师是说,现在拼多多上卖电子产品的,比淘宝还多吗?我还没有在拼多多买过东西,以 ...

多多上关键可以单卖几块钱的小配件,淘宝上一般得买10块30块钱的东西才包邮。至于介绍,哪里都可以看,多多也有客服。你如果专业修家电的,或者一次性要买几十块钱各种配件,那可能用淘宝划算。要是一个电器一生在你手里只修一两次,你还给他预买一堆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多上关键可以单卖几块钱的小配件,淘宝上一般得买10块30块钱的东西才包邮。至于介绍,哪里都可以看,多 ...

感谢老师多次耐心回复指点我!

看来,拼多多与淘宝还是有的一拼, 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多一个选择,价格就会更优惠些,要是只有一家垄断,价格就不亲民了。 我以后也可以去拼多多看一下有什么需要。

网友:
淘宝上也有几毛包邮的东西。。不比拼多多差。

网友:
谢谢楼主,改天我也把旧电饭煲修一修

楼主(2020-04-09):
老式电饭煲电路原理图

网友:
从没有用坏过

网友(2025-02-13):
过完年才修好了一个电饭煲,烧了保险和保温片,还有插头线火线端融化了,最后从另外一个上拆件修好。同意旧式好洗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式电饭煲电路原理图

感觉不是这样的,

网友:
厉害,实践飞跃到理论啦。

网友:
厉害,跟着论坛的朋友能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