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拆买来的九阳电磁炉,做工很不错,以后大家照着这个牌子买

楼主(2020-03-09):
本来不想要的,入手之前成色很差,油烟,锈迹,油垢,很多很厚,不过最近没啥拆的,没啥练手的,正无聊这呢,再者说,这个电磁炉从外观来看应该不错,还是个牌子货,不缺件,就一咬牙,一跺脚,花费巨资,讨价还价,谈天论地,以一天的早餐钱入手了。
回来一顿洗搓,刮擦,终于漂亮不少了,开始没敢通电,因为有大片锈迹,有可能和什么铁之类的放一块,被污染了,怕里面也进过水,特拆开看看,
没想到,拆看一看,做工真是不错,是我买过十多个电磁炉里 做工最好的,特拍了十多张照片,让大家评点 ,评点

什么牌子卖个关子,最后揭晓

和一般普通电磁炉大小的对比

面板拆开后,这隔热的云母片?

220v电源线上的磁环

线盘上的双 热敏电阻 第一次见,线圈也不知道是铜是铝,上面貌似裹了一层东西
老板一口咬定这是铜线盘,一分钱不少卖我

和普通电磁炉线盘大小对比

整体

接控制板的线上都有磁环

风扇用塑料盖 盖住 以免油烟侵蚀控制板

线圈盘拆掉厚,下面有个这东西 ,干嘛用的?

双电感?6.8uf的滤波电容

220v线接线口 还有个磁环 抗干扰电容竟然是10uf的
保险和电容中间那个是什么? 其他电磁炉上没发现,有点像继电器?

副电源也用塑料盖保护上

滤波电容不是常见的5uf 而是6.8uf,正面原件不多,不少元件应该是背面贴片原件
在三大电容的基础上 还多了两个安规电容。

控制板正面

洗洗刷刷后的成果,应该大家从风扇塑料壳就能猜出来这是九阳的吧

做工是不错吧,一天早餐钱,花的蛮值的!

网友A:
九阳最早出的哪一批电磁炉做工作料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双环,电路板保护盖,九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阳最早出的哪一批电磁炉做工作料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款也不晚,电路板标注的日期16你把8月的,也就两三年前的产品

网友B:
双温控首见,是并联的么?多股细线99.9%铝,你拆这么多早应知道。没毛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温控首见,是并联的么?多股细线99.9%铝,你拆这么多早应知道。没毛病么? ...

电源板上有两组插口,并排一块的,就是接这双温控的,上面包裹一层东西,看不出来细线粗线,颜色。
通电自检正常,滴的一声,不过没敢开机,用灯泡大法接,开机灯泡大亮,不知道是否有短路,里面也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不过照之前的经验,某些电磁炉不适用灯泡大法。兴许是好的,要坏的早就坏了,

网友C:
用塑料罩盖住低压电源部分,这是九阳的专利,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能防进水吗。
6.8微法的滤波电容,线盘双温控,又有继电器。比较少见的配置。
线盘这个外观,很大可能是铝线盘,接头处小刀刮开表皮,立现原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塑料罩盖住低压电源部分,这是九阳的专利,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能防进水吗。
6.8微法的滤波电容, ...

最多防个油烟吧,聊胜于无,多一层这心思,也能让用户体会到厂家的细心,的确少见,我拆了十多个电磁炉了,第一次见这配置的,不过,九阳的倒是第一次拆, 线圈被层层保护,刮不了,算了不纠结,不过以现在的风气,基本确定不可能是铜线盘的。
多提一句,昨天看了一拆开的金灶双炉的茶具电磁炉,两个小线盘,用的全是铜线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确实不错。我拆的电磁炉,也有好几十台了,也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现在用凹面3000W电磁炉,28cm线盘,除了体积大点外,炒菜秒燃气灶。

网友D:
图一的贴纸怎么是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一的贴纸怎么是美的?

你不仔细看,我图一,说明的是和普通电磁炉对比,那个贴纸是普通电磁炉的,下面那个才是九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一的贴纸怎么是美的?

我也见到是美的的贴纸标志。

网友:
九阳新货也不咋的啦。打牌子的时候都是牛货,牌子响了就开始进入“内功”阶段,什么妖蛾子都出来了。

网友:
最近也是在用九阳电磁炉型号21fs33,火力是真猛,当然我也没用过那种贵的,以前用的都不如这个。这个不是我买的,用起来一开电,那个嗡嗡声特别大,过一会就正常了。最小火力的加热间隔也很短,每一档都能感觉出火力在变化。

网友:
第一次见电源用塑料盖保护的电磁炉

网友:
加了电路板保护盖不利散热呀俺还是喜欢早期的美的

网友(2020-12-29):
引用 网友A:
九阳最早出的哪一批电磁炉做工作料还是相当不错的。

价钱在那放着,按键的600,触控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