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锂电池保护板有没有均衡功能?

楼主(2020-03-09):
中控芯片是中颖 的SH367108,请个各大神帮看一看,这个三元锂电池保护板有没有均衡功能,上面没焊的一排三极管和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从这个控制IC的功能图分析,这块板应该没有均衡的功能。

从实际的电路板上看,10个大MOS管应该是并联着的,以满足放电时能流过规定的大电流。板上那未焊接的三极管(极可能应该是MOS管)及电阻,从电阻体积的大小判断,还是很像均衡充电板上应该有的,在充电不均衡时的放电电阻,遗憾的是没有装上。

综上所述,这块板没有均衡功能。

网友:
没有,被动均衡靠那一排电阻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控制IC的功能图分析,这块板应该没有均衡的功能。

从实际的电路板上看,10个大MOS管应该是并联着的 ...

问了商家,是没有均衡功能,已经换了一块了。谢谢高手了。

网友:
一般均衡会有一排大电阻或者电感放电用

网友:
没有,接平衡线那里的电阻和三极管都没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