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益衡小1u电源Enhance ENP-3927B,顺便请教下启动困难故障

楼主(2020-03-09):
去年闲鱼撸的电源,不过却有些故障(启动困难,短路绿线和黑线后风扇转下不启动。一秒内快速短接绿线和黑线两三次就能启动,输出电压正常,带负载也正常),拆开看下没看见炸件或者怀孕电容,这电源是在是太紧凑了,很多地方没法拍到。插电源绿线5v
麻烦大神指点下该从哪里排查,谢谢!

网友A:
电源这东西就没修好过,几个大功率矿电炸管换了继续炸,吓得我不敢碰了

网友B:
重点检查3.3V输出和5V输出部分电源的电容,看起来像是启动部分电容容量不够,快速多次短接相当于给电容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这东西就没修好过,几个大功率矿电炸管换了继续炸,吓得我不敢碰了

估计还有短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3.3V输出和5V输出部分电源的电容,看起来像是启动部分电容容量不够,快速多次短接相当于给电容充电 ...

估计也是这问题了,就是太紧凑了不好拆件检测好坏。

网友:
辅助供电倒是正常,40W小灯泡常亮,不晓得那里短路了,太麻烦了不修了,不值几个钱

网友:
低压侧 肖特基管焊点全部加焊一遍 管控ic的焊点也加焊一遍,故障依旧的话查管控ic的工作条件和周边电路,找到控制原边强制上电的那个光耦,短接后强制上电后几个输出电压并待载是否正常

网友(2023-02-14):
正常呀,上主板就没问题,我二手买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了,没有负载不启动,我用了10年没问题。升级昂达b550就不行了,应该是兼容问题,启动运行没问题,高载电压很稳,只是不能关机

网友C:
这个电源保护逻辑很奇葩,单接3.5硬盘,死活不开机,怎么快速短接绿线也不行。但接到主板上就没问题,带3.5硬盘也没问题了。
我现在用昂达的a520itx+5600g+固态+2.5机械盘,运行很正常。这里的2.5机械盘很重要,如果不接它,进win10的10秒内必掉电,但进pe则完全没问题。

楼主(2023-03-17):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保护逻辑很奇葩,单接3.5硬盘,死活不开机,怎么快速短接绿线也不行。但接到主板上就没问题,带3.5 ...

谢谢你的回答,这电源一直拿来垫桌角,不好拿去用(╥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电源一直拿来垫桌角,不好拿去用(╥ω╥`)

这好东西垫桌角?你也太土豪了。
我发现一个现象,只要摘掉风扇,就能顺利脱机启动。有个高手告诉我,这是负载均衡的问题,单有12v输出,就会进入保护,必须有基础的5v输出才行,这个5v不能太小,因为我用100Ω的大电阻试了不行,估计至少要0.1a的输出才行,等我的的电子负载到货了就可以试试了,300w的电子负载,轻松收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