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孚27V开关电源想改可调电源,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0-03-09):
手头有几个衡孚的老开关电源,输出27V(电压小范围可调),单独12V(不可调)。由于本人喜欢瞎折腾,纯小白一枚,对电工电子情有独钟,但一心想改个可调电源,还望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另外,求推荐关于电子电路学习书籍

网友A:
有辅助电源的494开关电源电路几乎都能改可调,详见494电压比较和调整电路图

网友B:
你弄出它的电路图,就能知道能不能改,且怎么改了。
我也正在寻思改一个12V/33A的开关电源为可调电源,已经整理出它的电路图,以及修改计划,贴出图供你参考:

原机电路图

已经拟出的修改计划

修改的关键是需要两个独立的辅助电源,特别是高压端的那个18V的电源。低压端的因为风扇才需要,并不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辅助电源的494开关电源电路几乎都能改可调,详见494电压比较和调整电路图 ...

谢谢,大神回帖。这个芯片和Tl494原理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弄出它的电路图,就能知道能不能改,且怎么改了。
我也正在寻思改一个12V/33A的开关电源为可调电源,已经 ...

小白一枚,看不懂电路图,没救了!

网友(2021-02-03):
第一次见这种,看着也是494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弄出它的电路图,就能知道能不能改,且怎么改了。
我也正在寻思改一个12V/33A的开关电源为可调电源,已经 ...

为什么你这辅助电源要用5v+升压呢?有什么讲究吗?直接上12v18v的电源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这辅助电源要用5v+升压呢?有什么讲究吗?直接上12v18v的电源不可以吗? ...

如果你有AC220/DC18和AC220/DC12的电源适配器,当然可以直接用。当时我手里只有AC220/DC5的电源适配器,所以图纸上用了两个升压DC-DC。实际上动工,用的是AC220/12V两个电源适配器,其中一个升压到15.5V,还增加了限流电路,现在已经完工,功能正常。
我的文中说“修改的关键是需要两个独立的辅助电源,特别是高压端的那个18V的电源。低压端的因为风扇才需要,并不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有问题。低压端的12V辅助电源也很重要,否则调低电压时(估计10V以下时),光耦回路会得不到足够的电压,不能正常工作。

附上实际的实施图纸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回帖。这个芯片和Tl494原理一样么

494控制芯片的电源改可调很好改的,你这个电源好像自带辅助电源

网友(2021-10-15):
我有一个HF300-S-24正在改50伏可调已成功,加共阳极二极管改100伏不知道为什么电压调不上去

网友D:
我改的也是衡孚的,型号HF300-S-24,0到50伏可调已成功,不知道为啥改桥式电压还是50伏,不是可以调到100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改的也是衡孚的,型号HF300-S-24,0到50伏可调已成功,不知道为啥改桥式电压还是50伏,不是可以调到100伏 ...

次级的中心脚要腾空,原次级的二个边脚接到整流桥的AC输入位置。还有输出电压取样电阻也要调整。

网友:
衡孚电源没有盖子了,加装了一个塑料盒子,改可调0-100伏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次级的中心脚要腾空,原次级的二个边脚接到整流桥的AC输入位置。还有输出电压取样电阻也要调整。 ...

说的对,我就是因为开始没有改采样电阻,50伏上不去,后来把采样电阻2k的改成1k的,改0-100伏顺利成功。

网友(2022-12-06):
谁衡孚电源HF300-S-24的图纸,虽然改成了可调,不能有完整的电路图,有图纸的朋友传一个

网友:
标准494开关电源

网友F(2023-11-07):
我有个12v33a的就是不知道咋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12v33a的就是不知道咋改

一搜s350好多改的方案

网友(2024-03-23):
引用 楼主:
小白一枚,看不懂电路图,没救了!

楼主改成了么,有方案分享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