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电源,路由器用的,吱吱响,拆开看看

楼主(2020-03-09):
12V电源,路由器用的,吱吱响,拆开看看

不通电是声响还算正常。
接通路由器后,吱吱吱,很响,恼人,拆开看看。

网友:
换一个吧,也不是很贵,用的放心!

网友:
陆续收藏了一些12V1A的电源。发现都还不错。

网友:
换输出电容

网友:
这个电源的整流二极管居然用三个贴片和一个直插,真的少见

网友:
我有一个路由器用的12伏电源也吱吱的响,最后变压器灌了点胶不响了。

网友:
然后呢,没有然后了?

网友:
主要查两个变压器的硅钢片是否有间隙,尤其是那个大个的

网友A:
把那个输出电感短了吧。或许有效。

网友:
就这么简单,这就没有了

网友:
不怎么样,估计长期1A不那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输出电感短了吧。或许有效。

就是那个铜线绕圈圈的?短路掉?

楼主:
输出端那个小的电容?
第一张图,右下角那颗吧?

网友:
我感觉一般是变压器 所以灌点胶试试

网友:
换电容或许有效。

网友:
做工还不错,一般是高频变压器的缘故,灌胶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输出电感短了吧。或许有效。

短路测试了,无效。

楼主:
换了一个,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