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bose qc35耳机耳罩

楼主(2020-03-10):
严格来说,这不算是拆机,只能说是拆耳罩。
我用的博士 qc35耳机的耳罩开裂了,

戴着不舒服,想买一副来更换,可是官方的据说要400块钱,在淘宝上面看到所谓的原装要130多,还担心会买到假货,兼容的其他牌子价格有20到90不等,又有评价说不好用。
    于是我想到是否可以用针线来缝合继续用一段时间?说干就干,找来酒店用的的针线包,手艺差缝的不好,但是也缝起来了。用起来和之前差不多,不知道是否强过非原装耳罩,没用过不好评判。
    有没有一种没钱瞎折腾装X的感觉?☺️

网友A:
貌似买副兼容的蛋白皮耳罩也就10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买副兼容的蛋白皮耳罩也就10几块

很多评论说兼容的体验差,如卡不紧、偏硬、隔音不好、不透气等等。。。

楼主:
不是说省买兼容耳罩十几块钱的事,是怕哪怕花一百块买号称原装的,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说省买兼容耳罩十几块钱的事,是怕哪怕花一百块买号称原装的,也不一定好用。 ...

说得正确!
考虑是不是可以用原本的海绵泡沫,买张薄羊皮来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得正确!
考虑是不是可以用原本的海绵泡沫,买张薄羊皮来自制?

你说的方案难度好大啊,可能体验还没兼容的好呢。

网友C:
要是我就换个绒布的,十块钱都不用,买个两三对备着。绒布的好处是可以拆洗哈哈哈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2020-04-09):
我是直接随便一套兼容的,这个东西没那么多技术。就一个海绵+皮

网友:
这得用了多久了

网友(2020-05-26):
我想知道这个蛋白皮是怎么拆的,有没有卡扣什么的?

网友D(2020-07-09):
我的QC25的也开始老化了。。。才一年多吧
另外一个JBL的耳棉也坏了,淘宝找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尴尬的问题

网友(2020-08-10):
原装的太不耐用了,在淘宝上买了,还挺好,比原装耐用,刚带的时候还稍微有点硬,后来习惯也就好了。低于100左右的就不要买了

网友(2021-07-18):
我也是拆下来用线缝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就换个绒布的,十块钱都不用,买个两三对备着。绒布的好处是可以拆洗哈哈哈 ...

不用买,原来裂掉的胶皮剥干净就是绒布的

网友:
没钱还买qc35
我们没钱人都是买国产233凑合

网友:
没钱还买qc35
我们没钱人为了装都是买qc15+10元一套的皮
10多元的皮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D:
我的QC25的也开始老化了。。。才一年多吧
另外一个JBL的耳棉也坏了,淘宝找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尴尬的问题 ...

今年换了一个小羊皮 88块
下面考虑把JBL那个也换下,再来一个小羊皮还是蛋白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