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乱丢垃圾是缺德,捡起垃圾是美德:24口百兆交换机拆开洗干净

楼主(2020-03-10):
今天上楼顶拍一段延时摄影,结果无意中看见对面楼顶有一块黑的。对面楼顶几个月上去的人屈指可数,很少人上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扔那的。很厚灰。

反正里面很脏,PCB支持4个sfp光纤扩展,和一些板载光模块或者千兆口(可能)扩展。马牌全家桶

交换机

10/100m废品。

24 rj45 ETH + 1 con

型号

con,估计有管理页面的。

带开关的品字插

2012年

内部

风扇,可能微暴力或者暴力

电源

多路单独dcdc,有些交换机就坏了8路网口,可能就是里面坏了一路dcdc

马牌交换芯片

把电源拆掉吧。

有一路dcdc电容怀孕了

扩展。选配

洗一洗,记得要拆掉电源再洗,变压器进水就不好玩了。

洗出来的水都是黑的。

这个外壳的洞洞排水性能不行。从底面到第1个洞洞位置有半厘米多,如果安装不当导致进水,那下面可能就装了一窝的水。

洗完了主板拆开晾干

背面

25xx芯片,固件支持3种封装芯片安装

镁光RAM

散热器看看

还是马牌

网友:
很旧了,现在都100兆以上了!

网友A:
丢给电工装监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给电工装监控用

监控24洞百m不够用了,现在装都是300w起步摄像头,录像机都千m口了

网友:
没有给人家涂沐浴露

网友:
鞭炮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监控24洞百m不够用了,现在装都是300w起步摄像头,录像机都千m口了

现在的摄像头都是H265的了,接口插满都带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摄像头都是H265的了,接口插满都带得动

我们这边都是奇葩,265头,264的机

网友:
老货做工可以的

网友:
做工很好,也难逃淘汰的命运,电子产品永远就是更新

网友:
俩怀孕的电容,估计就是因为这个丢的吧

网友:
你知道水资源是多么的珍贵吗

网友:
可以折腾一下了

网友:
本垃圾佬表示赞同,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摄像头都是H265的了,接口插满都带得动

现在都PoE供电了,人工线材贵,用这交换机,多出的线材钱还不够补
按道理,百兆口就应该能过百兆,但桌面型的8口网件。6条4M的枪就开始丢帧了,因为2M只是平均码流,视频I帧的瞬间码流是远远高于2M的。如果要求高不丢帧的话,24条枪2M码流,合计是48M码流,理论上是带得动。但你基础网络条件要好,I帧间隔才可以拉大降低实际码流又不至于老化严重。
能这样24条枪堆在纯百兆交换机上的也不会是什么好项目,都是吝啬老板舍不得花钱的主,只能用这种配置。你看看公安行业的视频监控会不会这样24条枪堆纯百兆交换?
一般来说,超过10-12条枪的汇聚,就考虑千兆uplink保障效果了。有些图像比较关键还是要靠调高码流保障动态清晰度。H265@2M只是一个宣传,要保障动态物清晰度,还是要有个4M最少的。详细可参考下广播电视的H264 1080P@48Mbps,其实闭路监控用的码流真的很可怜的。又要老婆便宜,又想老婆好的事,是没有的。H.265是好,但没这么神奇。
24条枪堆纯百兆,有画面就成不细看问题不大,因为24个画面一起出来都是调用320×240子码流,子码流I帧间隔一般很密的,丢个包1秒就恢复了。只求别太多枪一起撞I帧、老板别太矫情,因为老板没给够钱。

网友:
我们垃圾佬美德不错

网友:
快送来呀,疫情吗车辆不能通行,上次去那楼上修网络故障没带下来,哪个知道你这么勤快呀,快快送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PoE供电了,人工线材贵,用这交换机,多出的线材钱还不够补
按道理,百兆口就应该能过百兆,但桌面 ...

就算是关键帧突发码流也不会超过两倍标称,一个200万的265主副码流加起来估计也不会超过4M的样子,采用马牌芯片的交换机应该可以跑满速,所以总的说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没上电试机,差评哈哈哈,浪费了五毛钱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上电试机,差评哈哈哈,浪费了五毛钱的水

测试了,坏了3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