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启洋冲击批打开看了看(KEYANG did1202)

楼主(2020-03-10):
大家看看这个做工怎么样,冲击部分是封装的,没工具打不开,银色部分应该是金属的,挺沉

14楼更新:

楼主:
淘宝介绍上说的是30n,是不是说错了。

网友:
冲击批30牛不对吧?130牛差不多

网友:
冲击批咋可能就30n,少打个1吧

楼主:
这个前面封起来的好不

网友A:
波箱那块应该只是个盖子,拿出来很容易就打开了。
开关是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前面封起来的好不

密封的工作环境更稳定,当然好啦

楼主:
这个钻应该是接了t线,有块电池t的插片变形他都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箱那块应该只是个盖子,拿出来很容易就打开了。
开关是什么牌子?

工具用的少,还不会看配件的牌子,这个开关后面有个大铁片,开关整体比较大

网友:
做工可以的,不过东城也是这种密封的,价格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就看耐不耐用了,波箱和牧田的设计一样是个丝盖密封的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和大有5228比如何

网友:
用密封胶粘的,刀片把胶划开,朝地上怼一下就打开了

楼主:
上次发的不全面,补上

型号是启洋did1202多的描述咱也不会,有懂得大佬给大家讲讲这机器怎么样。购入价格300。两电一充。

楼主:
电芯是三星的。今天拿它连了下床箱,两个床箱总是错位就连起来了,以前想连起来都是先拿钻打孔再上螺丝,手还要捏着要连的东西,有时还会有缝。用这冲击批一下就成了,也不用捏也不打孔,感觉比手上都大有5262还好控制。5262有时用力过猛还会打陷进去或扭到手。这个看着进螺钉很线性。第一次用冲击批,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望指出。

网友B:
KEYANG号称韩国的,是假洋鬼子还是正宗洋鬼子?

网友C:
看这构造就是小品牌 ,或者低端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构造就是小品牌 ,或者低端产品

大有代工,万宝至电机,德丰开关,三星电池,哪里小品牌?哪里低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YANG号称韩国的,是假洋鬼子还是正宗洋鬼子?

假洋鬼子特点都是公模,这家不是,假洋鬼子基本都在永康金华,这家在苏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构造就是小品牌 ,或者低端产品

这个怎么看出大厂小厂的区别?我看5228打开了冲击块什么的都是露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