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了个斐讯fwr-705路由器

楼主(2020-03-10):
我是一个十分无聊的人,我发这个贴只是想找个理由提问题
求助高手解答

是不是把breed写入闪存再焊回主板,就可以刷第三方的固件了?这个breed相当于电脑的bios能让你看到现在的主板是什么cpu内存多大和硬盘闪存多大。uboot.img的供能也是类似。

所以,一个刷坏了的路由器,只要你有编程器,写入支持这个路由器硬件的breed或者uboot到存储器里再焊回主板上去就可以用电脑网页访问路由器的breed界面进行刷固件了?

在闪存那我还看到有一个垂直90度的空位可以焊接闪存的,这样的设计真好,假如焊盘搞坏了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用。那个脚多的位置好像是可以增容使用更加大的闪存。

在内存的平行位置也是有一个空出的内存焊盘,这个难道是要给内存ddr组成双通道提高交换处理的速度吗?性能有可能提升一把?

拆机不难,路由器底部有四个胶布垫。撕掉就露出螺丝,拆了螺丝就能分离上面的盖子和底部的板了。难度不大。

网友A:
这时候还是正经斐讯

网友:
我好像也买过1个7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时候还是正经斐讯

我被斐讯联合金融公司坑了几千块

网友:
没有千兆双频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
之前有个302,很坑爹,只要停电就得进路由设置里,配置向导走一遍,不然就连不上网,重启也不行,配置向导也是之前的配置,点一遍下一步就好了

网友:
把这个扔垃圾堆吧,我出出血,原价399的K2只要39到付给你一台,然后折腾刮U加USB玩吧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被斐讯联合金融公司坑了几千块

我还有两趟车没有下,一千多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