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电火花打孔

楼主(2020-03-10):
之前用电解打孔,孔不规则。后来用电火花,打的很圆,就是太慢了,怎么才能打快点呢?

网友A:
你这个多大电压?有没有浸入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多大电压?有没有浸入液体?

从24伏开始试,火花很小,不得劲,慢慢加到50伏,火花很大,而且打到后面越给力,连续喷溅火花。工件浸到自来水里,拿出来火花更好看,啪啪响,水里声音小点。

网友:
厉害   注意安全

网友B:
这么锈的刀片打了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锈的刀片打了有什么用?

这是用废刀片试机来着,准备给白钢片打孔,电钻钻不动,根本没反应

网友:
电火花就是这样打啊 ,本来就很慢的 ,

网友C:
介绍一下放电触头用的什么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介绍一下放电触头用的什么材料

碳棒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
金刚砂钻头加水,陶瓷都能钻,白钢肯定没问题。

网友:
这种小孔我都是找激光加工,画好图,打眼一分钟都用不了。

网友D:
电磨加球形金刚石磨头,很快可以磨穿,然后用柱形金刚石磨头修正形状和尺寸即可。要像附图这样斜着磨才行,金刚石磨头几毛钱一个,休说白钢了,硬质合金的都磨得穿。

网友:
就是的阿,电火花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绍一下放电触头用的什么材料

电脑主板的铜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磨加球形金刚石磨头,很快可以磨穿,然后用柱形金刚石磨头修正形状和尺寸即可。要像附图这样斜着磨才行, ...

可以吗,电钻都钻不动。这个得磨多久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打孔的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吗,电钻都钻不动。这个得磨多久

我的电磨比较小,才一万转,也加不上太多力,磨穿这种刀片大约要2分钟,大点的电磨估计可以快很多。

网友(2022-03-30):
唯一的办法增大功率。提高电压,电容量加大。我也是自制的玩电火花很多年了。我这台功率1600W,电压80V,电容100uF.一图的厚度8mm钨钢车刀大概10几分钟打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用废刀片试机来着,准备给白钢片打孔,电钻钻不动,根本没反应

试试钨钢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