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固态开卡成功

楼主(2020-03-10):
        我是小白爱好者,摸索中对一个SM2263XT的固态开卡成功,分享一下过程。不对的地方,还请大佬帮助。
        闲鱼入手一块FlashWar W300的240G Nvme固态。但是四颗镁光大S颗粒掉了两粒。虽然掉了两个颗粒,但是感觉应该可以开一半容量。废话不多说上过程
①用PCIE转接卡插电脑上主板上(主板是B85),短接ROM孔开机。开机之后可以去掉短接。打开磁盘管理里,显示1G,电脑会提示初始化,千万别初始化,不然又得短接重启。和其他慧荣主控的固态类似ROM下显示1G。此时用SM2263XT的开卡工具扫描到不识别,因为没有装Nvme驱动。(开卡工具和Nvme驱动都在下面附件里)
②安装Nvme驱动,我的电脑是Win1064位,所以用的安装包里的Win10_X64的,右击nvme_MP.inf安装。之后开卡工具就可以识别到硬盘了。
③下图是设置的参数,因为网上教程很少,我也没搞懂怎么设置。就摸索着开卡成功了。
④开卡成功后,去磁盘管理里看显示了119G,这应该是剩下两粒闪存的容量。但是这时候不能初始化,会提示I/O错误。应该和慧荣SATA主控固态类似,要重新插拔。因为不方便频道拔插PCIE转接卡,所以直接重启了。之后就可以初始化分区了。
        但是分区之后测试遇到一些问题,希望大佬解答。
        用AS SSD测试,顺序读写都在60MB/S,速度实在是很低,4K和随机读写是正常的。
        用CrystalDiskInfo 测试就正常,读975写508。
        用HD Tune测试,基准测试读是1000多。文件基准用500MB大小测试,读1000MB/S左右,写500MB/S。但是用1G及以上大小时,写速度立刻就只有150MB/S了。而且硬盘没有SMART,或许是开卡工具太老,设置里面没有。
        磁盘关闭写入高速缓冲区刷新关闭了,测试也是类似。或许是因为SM2263XT没有缓存的缘故吧,也有可能是固态质量问题。
        开卡工具在这下的http://www.upantool.com/ssd/tool/smi/12958.html
里面包含SM2263XT开卡工具和NNvme驱动。但是版本比较老,较新的版本没找到。

网友:
艺高人胆大,流弊流弊

网友A:
感谢大佬的教程啊 是不是忘记上传附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的教程啊 是不是忘记上传附件了

昨天用手机弄的,怎么都上传不了,现在我上传了,估计要等会,得审核。

网友B:
这个放出来的工具是不是只支持B17颗粒来着?,高版本的工具还没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放出来的工具是不是只支持B17颗粒来着?,高版本的工具还没放出来。

高版本在量产吧有,但我没会员

楼主:
当主盘安装系统后,发现关闭磁盘高速缓存区刷新,用软件测试就正常了,读写1000和500左右。当然因为没有缓存,持续写超过8G会掉速,以后写速度在90MB/s

网友(2020-06-08):
请问l楼主,开卡后原来闪存里面的数据还在么?

网友C:
把 开卡驱动卸载,速度就正常了~~~

网友(2020-08-29):
FLASH是自动识别还是手选?我手选不了呢

网友D:
惠普固态硬盘EX900 M.2 250G也是这么操作么 掉盘

网友(2020-11-06):
有块L06B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惠普固态硬盘EX900 M.2 250G也是这么操作么 掉盘

这盘一般是主控虚了

网友(2020-12-30):
2263XT能把TLC开成MLC吗

网友(2021-02-09):
测试速度慢,是因为没有卸载掉开卡NVME驱动,卸载了就正常了

网友E:
 为啥我一安装这个NVMe驱动 重启就起不来了 自动修复也不行 只能重装系统或还原点还原系统。。。

网友(2021-03-13):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一安装这个NVMe驱动 重启就起不来了 自动修复也不行 只能重装系统或还原点还原系统。。。 ...

进入PE环境,用dism++里面的驱动工具删除驱动就能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一安装这个NVMe驱动 重启就起不来了 自动修复也不行 只能重装系统或还原点还原系统。。。 ...

我也是这个问题  装上驱动就完蛋,电脑资料全没了,毫无防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 开卡驱动卸载,速度就正常了~~~

在哪卸?一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