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太阳能是智商税吗?

楼主(2020-03-10):
如题,这个能充电吗?

网友:
聊胜于无,夏天应该还可以~

网友:
冲肯定是能冲,只是很慢
安装的钱还不如直接用220充电呢
远行不如安装增程器

网友:
预估大概50-100w左右的电池板,边用边充电的话作用不大,或许是偶尔用车,平时都在太阳下充电,这是可行的

网友:
这么大,充手机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少量补电还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防止长期闲置亏电的用途

网友:
给手机充,绝对好使。

网友:
可以的,你别小看太阳能板的功率,1/4平方的都有几十瓦,这块目视超过半平方了。

网友:
光伏这产品啊,我也有几块,还是切片叠瓦的,,一直没想到合适的用途,主要电池贵啊。

网友:
放汽车上也不错的,防止蓄电池亏电无法启动

网友:
有总比没有强,晒一天续航五分钟也是省了五分钟的电费

网友:
晴朗的日子,一天能充半度电.

网友:
对于开得少、自己家又有合适的放置的地方,其实很实惠的

网友:
我们村有几户常年摆摊的,农村在家里也能晒太阳。每天早晨装好货去2里地外的另一个村(稍大些、常年有人)摆摊,夜晚回来。摆摊的时候反正就是放在那儿晒,据说平时基本不用充电。只是他的三轮比这个小得多

网友:
板子看大小80w左右的样子,太阳晒一天也不少电呢,这种板子普遍一百多快,装起来还是挺合算的

网友:
要是大点还能遮阳

网友:
夏季  驱动换气扇足够了。。。给车内降降温

网友:
看面积得有我的两倍大,70w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补充电还是没问题的。毕竟电瓶也就是48v30a的,指望去了电池跑是不可能的

网友:
那种摆摊的挺好用,原来一天一冲的,加了这个以后可以三天一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