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无线充电便携吸尘器

楼主(2020-03-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无线充电便携吸尘器。
我的无线便携吸尘器坏了,拆解后发现电源线输出无电压,但是两个个18650电池都没有问题,也有电压
现在我想把这个电池上的电路板拆掉,然后把电源线接上,可以吗?这个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能拆除吗?

网友:
保护电池的,建议不要去除,否则可能过充或过放

网友:
买块类似型号的板子换上,不贵,大概不到十元

网友:
先充一下电看看是不是板子保护了

网友:
电池保护板,听名字就是保护电池的。。。不要拆的好。。一般都是防止过冲过放,均衡充电

网友:
我觉得最好不好拆,保护电池用的,顺便有单体电压均衡。

网友:
锂电池过冲会爆炸起火的,看过电动车充电时爆燃的视频吗?就是那种效果
https://m.v.qq.com/play.html?&vid=f0741svprxa&ptag=www2.bing.com%23v.play.adaptor%232&mreferrer=https%3A%2F%2Fwww2.bing.com%2F

网友:
保护板可以不要,但存在过充、过放风险,有安全隐患,半护板不容易坏的,可能是过放保护了,用8.4V充电器激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