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如何设定自动开机?

楼主(2020-03-10):
比如每天早上10点自动开机?

网友:
那估计只能休眠和唤醒了,固态开机也就5秒啊

网友:
只有自动关机没有自动开机的,休眠可以做到,另外就是定时网络唤醒了,不过比较复杂了,不知道有没有软件支持

网友:
外接一个控制模块,替代开关机键,实现定时开启关闭,难度很大啊,也不太美观

网友A:
一、在电脑上设置定时开机的方法

  ①进入BIOS

  在开机后会出现主 板画 面,然后按“Delete”键就可以进入BIOS了。若按“Delete”键无法进入,则按“F2”键。若以上方法均不可进入,则根据 电脑开机 后第一个页面显示的提示信息进入到“BIOS”。

  ②进入电源管理设置

  通过操作键盘上的“上下左右”键来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按回车键“Enter”则进入电源管理设置。如下图所示:

  ③选择Wake UpEvent Setup

  用“上下”键选择“Wake Up Event Setup”。如下图所示:

  ④选择PressEnter

  回车选择“PressEnter”后进入以下界面:

  ⑤选择 ResumeBy RTC Alarm

  用“上下”键选择“Resume By RTC Alarm”,按回车键进入到以下界面:

  ⑥修改设定

  按回车键,将“Disabied”更改为“Enab led ”,按回车键确定修改。

  ⑦设置时间点和日期

  如果需要每天定时开机,就选择“Every Day”;如果需要在每天7:30 定时开机,就用数字键盘输入07 :30 :00,最后按“F10”键进行保存,重启电脑后生效。如图:

  二、在电脑上取消设置定时开机的方法

  参见上文步骤①~⑥,①~⑤步骤相同,注意不同点在步骤⑥,将“Enabled”更改为“Disabied”,即可取消定时开机。

网络搜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任务计划不行吗?
没有笔记本的时候,家里的老录音机有定时开机的功能,早起到时间音乐响起太爽了。
后来有笔记本就设置定时开机,每天定时开机播放音乐。

网友:
主板设置成通电启动。买个自动定时器,好像有这种按照时钟通断的。我就有个机械的,按照时钟通断,就是不太准。设置到你想开机的时间接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在电脑上设置定时开机的方法

  ①进入BIOS

然而并不是所有电脑BIOS中都有这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