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惑路由器的breed和uboot

楼主(2020-03-10):
是不是把breed写入闪存再焊回主板,就可以刷第三方的固件了?这个breed相当于电脑的bios能让你看到现在的主板是什么cpu内存多大和硬盘闪存多大。uboot.img的功能也是类似。

所以,一个刷坏了的路由器,只要你有编程器,写入支持这个路由器硬件的breed或者uboot到存储器里再焊回主板上去就可以用电脑网页访问路由器的breed界面进行刷固件了?相当于硬解锁获得了设备的所有权限

在我拆解的路由器的固件闪存那我还看到有一个垂直90度的很多脚的空位可以焊接闪存的位置好像是可以适配增容使用更加大的闪存。

在内存的平行位置也是有一个空出的内存焊盘,这个难道是要给内存ddr组成双通道提高交换处理的速度吗?性能有可能提升一把?

在图的左下角,也就是电源入口那部分电路板上有这个二极管的空的位,这个位置如果补焊上个二极管上去,能起到什么作用?防止电源接反烧坏吗?

最后问一下,一些早期的路由器都是9V的,我找不到电源适配器直接用了12V的电源适配器,长久这样会不会有问题例如烧了路由器?

网友A:
uboot 应该不算一级引导. SOC 内部也可能会有引导和RAM,用于驱动外设以支持 NAND/SPI/USB 启动,那个那算是与BIOS平级.
uboot 在我看来更类似 电脑上的 bootmgr / grldr
一般来说uboot 层可以操作基本设备,像 ram/mtd/eth 设备.
uboot 后是展开 ramdisk 和加载内核....

breed 和 uboot 同级. 据H大说 breed 是他独立开发的,言下之意并不是拿uboot 的源码改来的.
至于是真是假就不得知了,闭源的. 但是比uboot 好许多!

至于那个空焊盘,和上面的是 DDR RAM,
大部分设备用的是 16位宽的内存颗粒,
为什么不用8位宽,很简单,因为8位不够用呀速度也慢.
为什么会有两个焊盘,要看设计,
有的采用两个8颗粒组成16位,有的拿两个16位颗粒并成16位.一个是扩容,一个是扩宽.

那个你说的闪存,是SPI接口的NOR FLASH,旁边那个如果也是SPI接口的话可能是装窄体SOP8 的,或是支持双固件(类似于主板的双BIOS,但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boot 应该不算一级引导. SOC 内部也可能会有引导和RAM,用于驱动外设以支持 NAND/SPI/USB 启动,那个那算是 ...

解释得非常详细了。我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oot 应该不算一级引导. SOC 内部也可能会有引导和RAM,用于驱动外设以支持 NAND/SPI/USB 启动,那个那算是 ...

我想知道,如果我在闪存写入breed再焊回路由器主板上,是不是等于我刷入了breed给路由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如果我在闪存写入breed再焊回路由器主板上,是不是等于我刷入了breed给路由器了? ...

非常正确,记住先读出原固件备份。闪存写入breed在breed下刷入编程器固件,以后换固件进breed控制台只刷固件就好了!

网友C:
你这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正确,记住先读出原固件备份。闪存写入breed在breed下刷入编程器固件,以后换固件进breed控制台只刷 ...

先读出原固件备份。这个我理解,保存原始资料。闪存写入breed,这个我也理解,就是在编程器上写。
在breed下刷入编程器固件,这个我不理解了,什么是编程器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fwr-705狗日的斐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读出原固件备份。这个我理解,保存原始资料。闪存写入breed,这个我也理解,就是在编程器上写。
在bree ...

我的理解是编程器固件本来是用编程器写入Flash的,还有正常开机后可以通过网页上传的升级包,或者TFTP以及UART口很多刷机的方式,针对不同的刷机模式固件的格式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breed的恢复控制台好像是可以支持刷入编程器固件格式的刷机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读出原固件备份。这个我理解,保存原始资料。闪存写入breed,这个我也理解,就是在编程器上写。
在bree ...

一版固件都不带无线参数啥的,比如mtk的是eeprom。但是你用编程器备份的固件是全套的包括分区无线参数等等。你用控制台刷入编程器固件就把无线参数分区啥的都刷入了,之后进控制台只刷固件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版固件都不带无线参数啥的,比如mtk的是eeprom。但是你用编程器备份的固件是全套的包括分区无线参数等 ...

Breed就是控制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Breed就是控制台吗?

Breed就是控制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Breed就是控制台!

那都是bin格式的,用编程器刷的时候,bin会不会覆盖啊?我去了外国的网站找到了两个bin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都是bin格式的,用编程器刷的时候,bin会不会覆盖啊?我去了外国的网站找到了两个bin文件

...

你得看是不是编程器固件虽然都是bin格式的。控制台可以刷编程器固件也可以刷纯固件。你这个应该是纯固件控制台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看是不是编程器固件虽然都是bin格式的。控制台可以刷编程器固件也可以刷纯固件。你这个应该是纯固件 ...

纯固件控制台?我在TP LINK的页面刷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固件控制台?我在TP LINK的页面刷不进去

先在Breed下刷你备份的编程器固件,重启再在Breed下刷你网上下的固件(只更新固件,其他的不要勾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uboot 应该不算一级引导. SOC 内部也可能会有引导和RAM,用于驱动外设以支持 NAND/SPI/USB 启动,那个那算是 ...

uboot还是开源的?我刚接触的时候就已经用breed了,能帮忙介绍下uboot的出处吗。

网友(2020-04-15):
引用 网友A:
uboot 应该不算一级引导. SOC 内部也可能会有引导和RAM,用于驱动外设以支持 NAND/SPI/USB 启动,那个那算是 ...

科普的很到位,感谢了

网友:
用12V冇问题的,不高于18V一般都冇问题

网友(2022-01-21):
讲的太全面了,辛苦大神